三手亚拓500PRO升级记

楼主(2018-03-14):
收了个二手亚拓500PRO(后来被证明是三手了),到手时已经升级了500L的旋翼头和十字盘。但是问题比较多,零件品相不好,于是开始各种折腾维修和升级:
1、升级500X的旋翼头和相位臂(用的富丽DFC主轴)。因为500L的相位臂固定方式不合理,锁紧相位臂的螺丝还负责夹紧主轴,紧了不顺,松了又没有夹紧的效果。另外500X旋翼头配的横轴胶圈是硬塑料(这是DFC的设计才需要的硬塑料),我换成了邵氏硬度80°的橡胶。
2、尾中联和尾桨夹升级为500X的,因为论坛模友提醒我500PRO和500L的尾轴螺丝M2容易断,500X尾轴螺丝已经升级为M2.5。
3、全部舵机插头更换。原来的插头已经很松,而且舵机线有多处破损。我把舵机线都剪短,去掉破损的部分,换上全新的插头。我一般绑电线都用魔术带,塑料扎带太容易伤线!
4、锥齿轮增加垫片,把齿轮的间隙搞到几乎没有,但仍然顺畅,可以尽量减少扫齿的概率。
5、买了新的头罩,富丽最贵的哪一款,后悔死了,一碰就裂!辣鸡辣鸡辣鸡!价格还和原厂的一样贵,劝大家不要上当啊!在头罩里面贴了一些泡沫,炸鸡时可以提供缓冲尽量保护电池和机身。
6、全部螺丝更换芳生的,加了红色垫片,主要是为了好看,另外增加了接触面积,侧板更不容易炸坏。
7、换了全部球头扣和部分轴承。
8、增加尾撑杆加强片(X3上用的安装上刚好)。
9、更换一些损坏的零件(包括一个很贵的东西,我就不说是什么了,说多了郁闷)。
折腾完了看看账单,一台500XTOP顶配的钱已经不见了,我还不如直接买个全新的500X了,原配470的大桨呢。
就当是花钱买教训,像我这样追求完美的人不适合买二手,除非是知根知底的。

搞了好几个晚上,终于完工了,刚才出去试飞了一下,第一次飞中型机,果然比X3好飞太多。
大螺距时会甩尾,不知道是不是单向轴承打滑,不过我平时飞的很温柔,就先这样飞飞吧。
用富丽380的外场包(我的SAB380出了),把头罩取下来刚好能放进去。

上图:

靓照

靓照

裸照

裸照

升级500X尾中联和桨夹

升级500X尾中联和桨夹

升级500X旋翼头

升级500X旋翼头

网友:
能飞就行,管它几手

网友A:
我的非3d大螺距会甩尾,但是3d模式动力上去了就一条棍子了。
楼主也是非3d模式甩尾吗?

网友:
只要3D 模式下不甩尾就没问题。

航线不会大螺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非3d大螺距会甩尾,但是3d模式动力上去了就一条棍子了。
楼主也是非3d模式甩尾吗?

那应该是主桨螺距过大或者转速偏低。

网友B:
再就是检查一下尾变距行程是否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就是检查一下尾变距行程是否够用。

两边都已经尽头,是不是就不存在不够行程问题…?

网友:
这样搞是不如直接买新的

网友:
漂亮,500Pro 瞬间高大上了!

网友C:
升级500X的尾中联和尾桨夹,螃蟹爪还能用吗?

网友:
裸奔 比带头罩好看多了

网友D:
楼主果然喜欢折腾,但是你说的比X3好飞很多,我不敢苟同。我自己的也升级成470桨了。只能说比500好飞多了。

网友:
应该是转速,500pro确实有这个问题

网友E:
请问用的什么尾舵机? 红颜色,电机外露,看起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升级500X的尾中联和尾桨夹,螃蟹爪还能用吗?

螃蟹爪没变,原来的可以用。亚拓500X的说明书里有错误,把螃蟹爪的螺丝写错了。我一开始也以为不通用,后来仔细研究发现螃蟹爪是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用的什么尾舵机? 红颜色,电机外露,看起来不错!

DEKO的窄频锁尾中舵,便宜货,不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DEKO的窄频锁尾中舵,便宜货,不怎么样。

了解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果然喜欢折腾,但是你说的比X3好飞很多,我不敢苟同。我自己的也升级成470桨了。只能说比500好飞多了。 ...

升级470桨需要买哪几个配件(尾管,传动轴,尾拉杆,还有吗?)?什么型号的?那家有?
升级后重心是不是就偏后了?

网友F:
500Pro 和 500L 确实都有大螺距时会甩尾的问题,我尝试过很多方法,都不是特别有效,提高转速能稍好一点,而陀螺仪的总距补偿,开了很高也还是会有点甩

网友G:
引用 网友F:
500Pro 和 500L 确实都有大螺距时会甩尾的问题,我尝试过很多方法,都不是特别有效,提高转速能稍好一点, ...

甩尾换500X尾桨。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甩尾换500X尾桨。

换过,还是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过,还是那样

3d模式下会吗?

网友:
500系列应该是尾桨转速太低了(相对于大桨的比例)?

网友:
500性价比感觉不如520高。。。520配件除了桨和头壳和齿轮,其他那是便宜的不能再便宜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升级470桨需要买哪几个配件(尾管,传动轴,尾拉杆,还有吗?)?什么型号的?那家有?
升级后重心是不是 ...

尾管自己买碳纤维的16*14的碳管长度530mm,传动轴买亚拓500X,固定胶圈要自己剪裁,舵机拉杆,用4mm碳纤维杆514mm左右。升级后电池起码要用3300mah,而且要把电池重量配重到636克后整机平衡完美。配重可以在电池上绑450主轴。我用4200的电池,尾巴配重33克后平衡完美。

网友:
500pro我用RT76尾槳
2800轉飛3D不會甩的
配上MB或BRAIN尾巴更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尾管自己买碳纤维的16*14的碳管长度530mm,传动轴买亚拓500X,固定胶圈要自己剪裁,舵机拉杆,用4mm碳纤 ...

谢谢,学习了。等我把手上的425大桨和现有的尾管炸没了再折腾470桨吧。现在已经折腾累了。
另外你的升级件能出一整套给我吗?我就不用自己折腾了。价格贵点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学习了。等我把手上的425大桨和现有的尾管炸没了再折腾470桨吧。现在已经折腾累了。
另外你的升级 ...

这个都是自己打孔加工的。目前没法套出。

楼主:
刚才也不知道调了哪里,不管高转速低转速,再大的螺距,尾巴一点也不甩了

网友:
你还真1035块钱买了。

网友:
楼主能帮忙量一下塑料相位臂的长度吗?我用的是飞越的,如果500X的比飞越还短的话,我就去换亚拓的

网友:
楼主能否报一下斜盘与舵机拉杆的长度还有报一下你防扭臂水平位置时,十字盘与上主轴轴承座还剩多少距离?我发现用富丽DFC主轴最下面一个孔的话,要让防扭臂水平,十字盘要很下面了

网友:
我放到上面一个孔就正好了。

网友D:
富丽的质控太吓人了,右边那根可以完美匹配500X中联,但是我不知道那根是次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富丽的质控太吓人了,右边那根可以完美匹配500X中联,但是我不知道那根是次品。

那建议你买亚拓原厂的500PRO DFC主轴回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建议你买亚拓原厂的500PRO DFC主轴回来。

亚拓原厂DFC的主轴尺寸就是上面第一种情况,整个旋翼头压低了,负螺距的行程可能就不够了。目前只有富丽的这个主轴可以用500X。DFC的主轴上端开孔的位置是有要求的,必须是顶端至开孔中心的距离是6MM左右,原厂的DFC此距离为11MM。所以原厂要用的话必须自己钻孔。
因为我买的的富丽主轴有一根肯定是次品,所以不知道,富丽的主轴正确的尺寸是多少。
但是我大致的方向确定了,可以用副厂的500PRO主轴,自行锯短后钻孔。可以把500X的主轴用在500PRO的机型上。或用DFC的钻孔
500PRO的原来的斜盘拉杆尺寸不用变动,只要500X的桨夹连杆长度调整到球头中心点之间的距离为47MM左右即可。(此为桨夹0度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亚拓原厂DFC的主轴尺寸就是上面第一种情况,整个旋翼头压低了,负螺距的行程可能就不够了。目前只有富丽 ...

我今天试了亚拓原厂500DFC的主轴,可以用的!仔细调整一下舵机拉杆的长度。

网友:
邵氏是哪家,有450的O圈吗?

网友:
升级的地方好多啊

网友:
干脆尾桨换个78MM有助于锁尾

网友:
引用 楼主:
升级470桨需要买哪几个配件(尾管,传动轴,尾拉杆,还有吗?)?什么型号的?那家有?
升级后重心是不是 ...

升级470,只需要买个碳杆自己切出孔位,然后买470桨在接着传动轴切两半然后套铜管(为了加长)打AB胶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今天试了亚拓原厂500DFC的主轴,可以用的!仔细调整一下舵机拉杆的长度。

是可以用,但是相位臂不可能水平,非常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可以用,但是相位臂不可能水平,非常丑。

你是只买了个500x     t头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是可以用,但是相位臂不可能水平,非常丑。

这个头比500l或是飞越的矮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这个头比500l或是飞越的矮多少

除了十字盘全套500X旋翼头,比500L低6mm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除了十字盘全套500X旋翼头,比500L低6mm

光用t头不行吗?

网友D:
如果主轴不想自己锯的话就用500L的中联,用500X中联要改动主轴的长短和重新开孔。所以没有设备折腾的话直接用500L的中联比较省事,兼容500FBL主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主轴不想自己锯的话就用500L的中联,用500X中联要改动主轴的长短和重新开孔。所以没有设备折腾的话直 ...

谢谢。。。。。。

楼主(2018-11-21):
引用 网友D:
楼主果然喜欢折腾,但是你说的比X3好飞很多,我不敢苟同。我自己的也升级成470桨了。只能说比500好飞多了。 ...

兄弟,我这台500准备出了,白菜价,你去二手区看看吧。
你收回去当配件吧。
我现在只飞小飞机,家附近没大飞场。

网友:
引用 网友I:
500同款帮顶

请问你壳去哪里买的

网友J:
不能直接用500X的主轴?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能直接用500X的主轴?

不能。500X有第三轴承,500PRO和500L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