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使用万用表

楼主(2018-03-14):
最近组装出错连连, 已经烧毁了两个F4 PRO , 两个48CH
图传
, 促使觉得有学习使用万用表的必要, 想请教一下, 假如组装时, 飞控电源输入接反了的话, 通电前能用万用表测出有接反的地方吗??? 谢谢 ...

网友A:
很简单。。万用表波动到蜂鸣器档位,一直表插在电池负极,另一只表在所有供电部位的正极测试。。。只要有正极你蜂鸣器想了,这个地方就接反了,地线接到了供电。。。此方法用来排除所有供电设备的正负极问题。。。

网友B:
应该可以,因为都共地,具体楼主亲测。。。。

网友A:
我说的电池负极就是分电板上,XT60负极焊接的位置。。。也就是说整个飞机的地线是公用的,你确定地线和其他用电设备的地线都是通的,那么就代表供电是那边是正确的。。。

网友C:
似懂非懂

网友D:
这需要细心,否则万用表也会用错档位烧毁。 现在装机都是自信一次焊好几十根线材,归位装好直接上电调试。

网友:
不是有说明吗 怎么还会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