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设置曲线

楼主(2018-03-14):
遥控器上设置的油门螺距曲线在模拟器上没有用 ,用的g7.5,为什么

网友:
选择遥控器菜单里面,设置遥控器的通道映射的时候,下面有一个“enable software radio mixes” ,把勾选去掉,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啊,去掉后,飞机就一直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