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对电脑配置问题

楼主(2018-03-15):
弱弱的问一下,凤凰或者g7对电脑的配置有什么要求呢?用笔记本能流畅运行吗?要达到什么配置不卡顿呢?万分感谢

网友:
要求不用多高 我的1代I3 360m  2g还是3g内存  1g显卡好像 没问题

网友:
要求并不太高,而且可以自已设置显示清楚度的,有点卡就降低一些;玩第一人称显示时就要高些了。
我的X220跑起来也可以,没发现明显的卡钝现象。

网友A:
不高,我的烂本,能带动G7,但带next就巨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高,我的烂本,能带动G7,但带next就巨卡。。。

谢谢啊

网友:
十年前的xp,G7,凤凰都不卡,五年前的w7反而偶有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