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桨安装对吗?之前老是容易脱桨

楼主(2018-03-15):
冲浪者X8,朗宇电机X2212.

网友A:
好像反了

网友:
螺丝容易松看看是不是电机轴不正抖动大,不是的话打螺丝胶

网友:
楼上正解,桨装反了,效率比较低。

网友:
装反了,兄弟就把螺旋桨当做风扇嘛就好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反了

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
记住一点,桨面有字的一面永远朝着你飞机前进的方向

网友:
电机的平垫是加在桨上的

网友B:
有字的一面永远朝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字的一面永远朝前

电机线调换一下,旋转方向改变不行吗?

网友C:
桨夹用反向的就不会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桨夹用反向的就不会松了

反向就是螺帽旋转方向跟桨旋转方向相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反了

正解

楼主:
发现一个问题,不管桨正装还是反装,拉力总是超一个方向,有子一面超前,现在问题是我两面都有字。

楼主:
问问大家,固定螺帽旋转方向跟桨旋转方向相反才会越转越紧吧?类似汽车轮胎固定螺帽,现在我是螺帽跟桨旋转方向一致,我怀疑这个是飞桨原因?

楼主:
问题是如果我通过电调换线方式可以改变桨方向跟螺帽拧紧方向相反,但是这样不管桨正装还是反装,拉力永远向后,

网友:
用自紧螺丝

网友:
1,桨反了,正面超前
2,你垫桨的那个黑色垫圈是用来压桨的,桨都是直接压在电机座上,不需要垫片哦,很多电机座上有花纹的,可以增大摩擦力

网友:
你这个是腰推机吧.桨有二个面,一个面是凸型的,另一个面是凹型的,不管你是四轴还是固定翼机,要保证凹面对着风向就对了

网友:
桨产生拉力和机翼产生升力是相同的原理,用手摸一下桨叶剖面,凭手上感觉就可知道桨叶安装的正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