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标准舵机的选择

楼主(2018-03-15):
轻木浆机,上单练习机,60级左右甲醇二冲,用什么舵机合适,银燕3005,扶他爸3001可以吗?太贵的舵机就不考虑了,麻烦大师指点。

网友A:
3001或者3003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1或者3003都可以

银燕的舵机不考虑吗?

网友B:
楼主说个标准,多钱叫贵,多少不贵?好回答你。我建议买终身保修的D…和G…,炸鸡直接售后,反而便宜。省钱是费钱的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个标准,多钱叫贵,多少不贵?好回答你。我建议买终身保修的D…和G…,炸鸡直接售后,反而便宜。省钱 ...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个标准,多钱叫贵,多少不贵?好回答你。我建议买终身保修的D…和G…,炸鸡直接售后,反而便宜。省钱 ...

请教d..和g..是什么牌子?型号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d..和g..是什么牌子?型号是什么?

deko/gdw

网友:
引用 楼主:
银燕的舵机不考虑吗?

银燕的没用过不好评论!

楼主:
再请教下,如果不飞3d,只是60级以下的飞机,是不是对舵机拉力没有太高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