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5.5 大力出奇迹

楼主(2018-03-15):
前任机主 可能有射桨恐惧症 螺丝胶不知道用了多少  我拆的时候 都差点以为这是反丝了

网友:
加热啊,用喷灯打火机喷啊,上满绿胶我都给你搞下来,不加热不行的

网友A:
用电烙铁加热就可以

网友:
还好是大号螺丝,要不楼主要哭了。加热是必须的。

网友:
螺丝拧断了?

楼主:
打火机烧了一会 没反应    桨夹里面也太狭小了 就硬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烙铁加热就可以

电烙铁不行的  面积太大 热量都散发了

网友:
加热以后就开了

网友B:
楼主的劲可真大!如果没记错这螺丝好像是M4的吧…

网友C:
mai 买防风打火机烤一烤

网友D:
断丝很要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劲可真大!如果没记错这螺丝好像是M4的吧…

哈哈 m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i 买防风打火机烤一烤

烤不到里面螺丝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断丝很要命的。。。

这个不要命 断了 横轴也取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要命 断了 横轴也取出来了

我以前5.5下主轴座断丝了,结果买了个新主轴座。。。

网友E:
你家有燃气灶吧!!都可以烧化浆头了

网友:
扭断了还算幸运的

网友:
热风枪或飞越卖的那个几块钱的喷灯打火机就能很好搞定。最麻烦的是那些塑料桨夹的机子。

网友:
用烤箱 平均加熱比較好

网友:
我的700DFC旋翼头怎么拆也拆不下来我以为是反拧呢

网友F:
觉得这颗螺丝本身已有金属疲劳,别说M5,M3的螺丝拧断都下容易,不拧断几把内六角还真难,幸好楼主强攻下来了,要不还真是一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觉得这颗螺丝本身已有金属疲劳,别说M5,M3的螺丝拧断都下容易,不拧断几把内六角还真难,幸好楼主强攻下来 ...

说的有道理 这么粗的是竟然拧断 了

网友G:
哈哈哈,笑死我了。用电烙铁加热记得用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哈哈哈,笑死我了。用电烙铁加热记得用焊锡。

烙铁头放在那个位置加热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烙铁头放在那个位置加热呀

插螺丝刀的地方。加热,记得用焊锡,这样才能导热。焊锡最好用有铅的,无铅的不好用。

网友:
热风枪,直机必备神器啊!

网友:
防风喷枪最靠谱,我拆700的横轴螺丝,打满红胶的都很轻松,对着螺丝头分分钟烤红

网友:
打火机不够力的,必须用防火打火机,加热一下,一会就松了!

网友:
楼主也是厉害,M5螺丝都能掰断。。。哪怕是有金属疲劳的M5,12.9级的剪切力也很大啊,佩服。。。

网友:
有的地方周边有塑料件,不好加热的,比如这个有横轴垫圈,弄不好垫圈也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家有燃气灶吧!!都可以烧化浆头了

中联里面的胶圈也费了吧

网友:
我看到标题时就已经知道要发生点什么了。没想到M5的螺丝也经不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联里面的胶圈也费了吧

胶圈换一个上去就是了!总比毁浆头好得多

网友H:
这颗螺丝断了,横轴应该能拿下来了吧,换一个横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颗螺丝断了,横轴应该能拿下来了吧,换一个横轴吧。

拿下来了 之前就是准备换横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