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问下配帆船遥控器买哪种?

楼主(2018-03-15):
怎么和舵机连接啊?淘宝上找到的全是航模的。

网友:
你买车模的啊

网友A:
不要误导,车模用的是枪机,帆船用的遥控器是板机,与遥控飞机的一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误导,船模用的是枪机,帆船用的遥控器是板机,与遥控飞机的一致

误导了,我记得那个futaba t6k可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误导了,我记得那个futaba t6k可以的吧

6k够用的。

网友: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板控、板控、板控

网友:
要买可靠的,水体对2.4g不友好。你要是能弄到72m的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误导,车模用的是枪机,帆船用的遥控器是板机,与遥控飞机的一致

已经买了您推荐的那款了

网友C:
E级以下的 两个通道就可以了,收索机可以使用大扭矩舵机,也可以用专用360度的舵机,E级以上,通道数就要多,最低需要四个通道。收索机的控制,根据自己的习惯,可以选日本手也可以美国手。

网友A(2019-01-10):
小池塘放帆船,下次带一把扇子造一点风

网友:
只要有通道行程调整的板控都行。美国手比较符合习惯。

网友:
反正我打算用以前飞机和电动船的,6通道还剩四通道打算上图传

网友(2021-03-12):
引用 网友C:
E级以下的 两个通道就可以了,收索机可以使用大扭矩舵机,也可以用专用360度的舵机,E级以上,通道数就要多 ...

我也是用的飞机的遥控器,日本手,所以我现在还是把手帆放右手的油门,左手的方向舵仍用在帆船的方向舵,但的确左手方向舵不如右手操作灵活的。
也试验过,用右手副翼做方向舵,左手升降做收帆, 但由于是日本手遥控器,左手升降舵是自动回中,很别扭,由于是跟飞机共用遥控器,就只好用第一种方式了。
请问帆船老手们,大家一般怎样设定遥控器操作帆船的,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池塘放帆船,下次带一把扇子造一点风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