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防尘盖能拆吗

楼主(2018-03-15):
想给三叶15换轴承。网上搜了一下,都是带防尘盖的。能把盖取下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网友B:
前轴承需要气密性  不能拆盖  后轴承可以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轴承需要气密性  不能拆盖  后轴承可以拆

网友C:
前轴承需要拆里面的一片, 外面不拆,后轴承要全拆

网友D:
前轴承61800-2RS 内径10mm,外径19mm,厚度5mm,双胶盖的,有啊。
后轴承61800开放的没有,只好用61800-2Z,双铁盖的拆盖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轴承需要拆里面的一片, 外面不拆,后轴承要全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轴承61800-2RS 内径10mm,外径19mm,厚度5mm,双胶盖的,有啊。
后轴承61800开放的没有,只好用61800-2Z ...

网友E:
拆了干啥,密封圈就是为了密封,1、防止外部灰尘进入从而加剧轴承磨损,从而降低轴承使用寿命;2、为了防止轴承润滑油外泄,加剧轴承磨损,是轴承工作在非正常润滑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了干啥,密封圈就是为了密封,1、防止外部灰尘进入从而加剧轴承磨损,从而降低轴承使用寿命;2、为了防止 ...

原来的就是无盖的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拆了干啥,密封圈就是为了密封,1、防止外部灰尘进入从而加剧轴承磨损,从而降低轴承使用寿命;2、为了防止 ...

发动机高温,矿物油润滑不行,得靠燃油中的润滑油成份支持,所以要拆盖。但前轴承负荷轻,温度也不高,可以不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动机高温,矿物油润滑不行,得靠燃油中的润滑油成份支持,所以要拆盖。但前轴承负荷轻,温度也不高,可 ...

温度确实影响润滑油的粘度

网友F:
后轴承可以拆,也建议拆,有利于润滑。前轴承至少保留单向密封,否则你熄不了火、汽化器调整也有很大的不同。  现在发动机都偏大马力,即便是单向密封,有时候都熄不了火。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后轴承可以拆,也建议拆,有利于润滑。前轴承至少保留单向密封,否则你熄不了火、汽化器调整也有很大的不同 ...

谢谢回复。新买的后轴承旷量较大,不知能不能用?“深沟薄壁高速电机轴承”买的是这种,不到1元。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新买的后轴承旷量较大,不知能不能用?“深沟薄壁高速电机轴承”买的是这种,不到1元。

公差太大了。
如果坚持要用的话,点点螺丝胶吧。耐温150度的还就和,耐温更高的230度的就最好了,有点小贵。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新买的后轴承旷量较大,不知能不能用?“深沟薄壁高速电机轴承”买的是这种,不到1元。

发动机恐怕经不起框量   后面半句没看懂 电动机好像还是保留防尘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发动机恐怕经不起框量   后面半句没看懂 电动机好像还是保留防尘比较好

是店家标注的轴承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公差太大了。
如果坚持要用的话,点点螺丝胶吧。耐温150度的还就和,耐温更高的230度的就最好了,有点小 ...

不是轴承与机匣间隙大,是它本身框量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轴承与机匣间隙大,是它本身框量大

哦,那这种轴承是不能用的。
轴承自身不应该有明显的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那这种轴承是不能用的。
轴承自身不应该有明显的框量。

谢谢。看来还是要买好一些的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