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的选择

楼主(2018-03-15):
为了让自己组的机机有个好的拍摄效果,在云台上的选择也是费劲了心思,之后选择了strom 32的开源云台,调试很费心思,好不容易调试好了,第二天一大早兴冲冲的去试飞,结果上电后云台没反应,以为焊接处松了,回去检查发现线路没有问题,才意识到云台烧了,好不容易调试好的云台就这么莫名的坏了,不想折腾了,有人能推荐个商品云台吗,要增稳效果好的,我用的拓攻飞控,大疆云台用不了

网友A:
海芙云台效果好价格实惠

网友B:
飞宇的三轴云台不错可以买,还带滑环。或者我有个x-cam 100b两轴,闲置四年了,功能正常,不需调参,适用狗3,要的话100给你。

网友C:
买飞宇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宇的三轴云台不错可以买,还带滑环。或者我有个x-cam 100b两轴,闲置四年了,功能正常,不需调参,适用狗 ...

两轴的稳定性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飞宇的吧

飞宇好还是智云好

网友D:
云台为啥会烧啊?坏的出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云台为啥会烧啊?坏的出不出

出啊,只有架子和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芙云台效果好价格实惠

淘宝搜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宇好还是智云好

飞宇吧

网友:
缺少航向轴,所以拍摄的时候视频会随着四轴左右晃动,还是建议飞宇

网友:
架子和电机多少钱

网友:
大疆的云台应该可以挂如影吧,不过你机子的载重应该不行。

网友:
我用飞越 ZYXT3D_III 全金属云台 ,很稳不错

网友:
storm32云台很好调啊,我现在都用它的nt版本了  拜托烦人的i2c错误,可以直接用滑环了!不用担心过电机孔引起i2c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