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最实惠性价比的电池推荐

楼主(2018-03-15):
退出商品机圈子后一直在玩自组四轴,先报一下我的配置吧!  H4680 djie800 好盈电调30a APM 小蚁
现在玩自组又有一个问题出来了 ,买哪个电池比较有性价比呢?但格氏就别跟我推荐了 ~ 原因我不说了反正感觉不爽
最后贴个航拍视频截图

是不是觉得天空蓝蓝的很爽啊 ~

楼主:
我去贴个图变形了 我日

网友:
达普,花牌吧

网友:
不说目的怎么推荐?是要暴力还是续航,是需要性能还是需要寿命?总不能什么都要吧?

网友:
最实惠的应该就是自己组的电池吧,加个便宜一大半,但是缺点就是可靠性可能会差点,还有前期购买设备也要花钱。毕竟自己很难买到A级的电芯,如果要追求可靠性,那就格式吧。

网友A:
个人比较喜欢hua牌,性价比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比较喜欢hua牌,性价比可以

现在的infinity就是花牌么?

网友B:
达普还行,就是比较重。18650吧,虚幻久一点,不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达普还行,就是比较重。18650吧,虚幻久一点,不暴力

18650是真的没试过…怎么组

网友C:
如楼上  可以试试18650    不过一般普通用6s,18650就要用7s  因为这个飞到最后电压会掉到3.2  总体电压就低,飞机动力就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楼上  可以试试18650    不过一般普通用6s,18650就要用7s  因为这个飞到最后电压会掉到3.2  总体电压就 ...

谢谢回答,但是如何购买正品电池呢?还有就是无人机用哪款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但是如何购买正品电池呢?还有就是无人机用哪款电池?

淘宝店:极鹿无人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但是如何购买正品电池呢?还有就是无人机用哪款电池?

淘宝上没有好电芯,我们用的18650 7s5p  15000毫安的,定做下来一块1800多了。

网友:
达普的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