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醇模型发动机与车模用甲醇模型发动机的磨合与油针调试方法

楼主(2018-03-16):
甲醇模型发动机相较于同级别汽油模型发动机具有价格低廉、使用方便等特点。在更换燃料或发动机主要部件如活塞、缸套等后,为使发动机的转速、温度等指标达到日常使用所需状态,必须进行磨合与调整。下面,笔者结合自己的经验,分别介绍一下航模用甲醇模型发动机与车模用甲醇模型发动机的磨合与调试方法。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8/view-8094386.htm
  准备阶段
  新购入的发动机汽化器通常需要自行安装,即使有些已于出厂前装上,也比较松,须先按以下步骤装好:
  (1)拧松限位螺丝,旋转汽化器至正确位置并确保其被完全插入发动机。拧紧螺丝前须确定缸垫已压紧,以防漏气。
  (2)轻拧汽化器安装螺丝并旋入到位,然后继续旋入120°-180°。切记不要超过这个范围,以免造成滑丝或损坏汽化器。
  安装好汽化器后,照同样方法装上排气管(谐振管)。
  (3)对防火墙(模型上用于安装发限位螺丝位置示意图动机的隔板)等易与燃料接触的部位进行防油处理,具体方法为:
  ①将酒精与环氧树脂胶以一定比例混合(不同品牌略有区别,具体比例以使环氧树脂刚好能保持较好流动性为准,以便涂抹)。
  ②将上述混合物均匀涂抹在需要处理的部件表面。
  ③在阴凉处晾干。
  对磨车台进行防油处理也可按上述方法进行。
  以上工作完成后,将发动机安装在磨车台或模型上,并确保连接可靠。若装在模型上,还须做好油门舵机、接收机等电子设备的防油减震保护工作。安装时需注意发动机装配表面必须平坦且处于同一平面,还应避免出现发动机曲轴箱与底座接触的情况。
  (4)安装油箱。
  ①将3根管(出油管、加油管、增压管)分别连接好。连接油管一端的铝管应磨出倒角,以防划伤油管。
  ②为油管装上油滤,以防异物进入汽化器。
  ③发动机转速、姿态或剩余油量不同时,供油时产生的油压不同,因此油箱内的出油管一定要和发动机的汽化器保持平行,以保证模型在不同飞行姿态下,油箱在单位时间内的供油量相近。
  至此,发动机磨合与调试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需说明一点,为保证发动机磨合好,应使用专为甲醇模型发动机设计的成品燃料。此外,为更好地调试发动机,还需注意以下几点:
  避免长时间低速磨合。长时间低速磨合时,发动机温度过低,容易导致积碳,甚至造成活塞与汽缸壁卡死。
  如果发动机不慎“淹缸”(缸内油量过多阻塞了电热塞正常燃爆),可先取下电热塞,然后拧死(完全关闭)高速油针,再用启动器带动发动机旋转,以喷出多余燃料。操作时要做好保护措施,以防喷出的燃料灼伤面部。
  当发动机温度较低时,活塞在上死点(活塞顶部距曲轴旋转中心最远的位置)附近会比较紧。这种设计可保证发动机在工作温度时可处于最佳的工作状态。
  甲醇发动机的磨合原则为:始终保持风门处于最大位置,通过高速油针调节转速。
  磨合与调试
  1.航模发动机
  (1)启动
  每次启动发动机前,先要进行发动机吸油雾化操作,方法是:保持风门全开,同时用左手拇指堵住汽化器的进气口,然后逆时针方向拨动螺旋桨。当燃料从油管内流到喷油嘴处后,再逆时针拨两圈螺旋桨,以便燃料流入缸体(操作时注意控制燃料的流入量,以防造成富油)。接着,松开进气口,并将风门关至一半,再用力逆时针拨动螺旋桨。此时可听到燃料在汽缸中爆发的声音。
  如果没有声音,可再次重复上述吸油过程(务必断开电热塞电源)。初学者也可先取下消声器,从排气口处向汽缸注入几滴燃料,再进行启动操作。
  若发动机不能正常启动,可从以下几方面查找原因:
  ①吸入燃料过多。初学者由于心急,重复进行燃料引入步骤,致使汽缸内油量过剩。此时可将发动机倒置,并缓慢转动螺旋桨,使多余的燃料从进气口排出。也可将电热塞拆下,再转动螺旋桨,使汽缸中多余的燃料钠缸顶部排出。
  ②电热塞不点火。需检查电热塞是否正常工作,或点火器电量是否充足。
  ③检查整个油路系统是否存在漏油、漏气或堵塞情况。
  此外,还有几点安全注意事项:
  ①螺旋桨前方不要摆放轻质物品,以防发动机运转时被吸入发生危险。
  ②不要在灰尘或沙子较多处磨合调试发动机。
  ③不要穿着过于宽松的衣物。
  ④禁止用酒精冷却发动机。
  (2)磨合
  随着转速逐渐提高,二行程发动机会经历低速阶段和高速阶段。不同阶段发动机所发出的声音不同。其中,低速阶段发动机声音类似四行程发动机正常工作时的声音,而高速阶段则为二行程发动机正常工作时的声音。磨合时可根据声音判断发动机的状态,具体步骤是:
  ①先将发动机油针设置为出厂状态,再将风门打开至1/4处并启动发动机。将油门调至中速,同时观察发动机转速(如果转速过高,可旋出高速油针,以使发动机始终处于低速阶段)。加大风门并观察发动机转速,同时调节高速油针控制转速,使其保持在低速阶段,直至风门全开。
  ②让发动机处于低速阶段持续工作1min。
  ③旋入高速油针,使发动机在高速阶段工作10s;然后旋出高速油针,再使发动机在低速阶段工作10s。交替进行,直至耗尽油箱内的燃料。
  ④燃料耗尽后,让发动机冷却5min,接着加满燃料,再次启动。在油门最大时调节高速油针,使发动机处于从低速阶段转向高速阶段的临界状态,并保持运行直至燃料耗尽。
  ⑤重复步骤④的启动方式。将油门调至最大,持续运行5min后旋入高速油针,继续运转5min后再旋入高速油针。随后,每隔5min重复上述过程,直到旋入高速油针后,发动机转速不再提高。
  ⑥仔细清洗发动机部件。
  (3)调整  ①先将风门全开,然后通过调节高速油针使发动机达到最大转速。需要注意的是,每次调整后应给发动机一定的响应时间。每次油针调节的范围为10°-15°。
  ②调整好高速油针后,连续轰几次油门。然后调节风门使发动机在怠速状态工作5s,再重新打开风门。如果此过程中发动机排出的烟过多且无法顺滑、快速地加速,甚至出现熄火现象,说明低速油针旋出过多,应将其顺时针旋转30°-45°。反之,如果此过程中发动机排烟少或出现急加速趋势却只有少量的烟排出,而且在风门打开后突然熄火,说明低速油针旋入过多,应先将低速油针旋出90°,待其处于富油状态再进行微调(顺时针旋转30°-45°),直到发动机对油门改变时的响应达到迅速且平稳的状态为止。
  调节低速油针时,可通过确定标准位置来保证旋转角度不超出范围,具体做法是:先旋转低速油针使其带沟槽的一端与汽化器表面平齐,然后旋出一圈。该位置就是标准位置。
  当发动机处于水平或45°仰角状态工作时,都能保证从怠速急推至高速的过程中油门反应灵敏,就说明已经调试完成了。
  如果按照上述步骤完成后,发动机仍然出现加速不畅和急收油时熄火,就要调节怠速油针以增加进油量,进而避免转速提高或降低时产生的贫油状况。
  调试好后的发动机怠速通常在2000rpm左右。由于航模发动机多采用单腔化油器,雾化燃料方式比较简单,且发动机飞轮的惯性较小,因此怠速不会太低。
  2.车模发动机
  (1)磨合
  具体步骤如下:
  ①将汽化器各油针均恢复到出厂状态。
  ②检查遥控器系统,确保各功能均工作正常。
  ③确保启动器转向正确(从发动机轴前方向后看为逆时针方向)。旋转发动机吸入燃料。
  ④插入点火器,并用启动器启动发动机。当发动机无法启动或启动后立即停车时,可将高速油针从标准位置旋入约90°或通过调节风门限位螺丝使风门最小开合间隙扩大约1mm。
  ⑤发动机启动后,先进行热车,方法为:安装好电点火装置并保持驱动轮离地,然后在富油状态下重复将油门从怠速推至中速,再较快地减至怠速这一过程。需注意,启动前应调整好风门位置,否则在空载状态下转速过高将导致发动机严重过热甚至损毁。
  ⑥完成热车后,先断开点火器,然后在跑道上进行初步试车。特别说明一点,如果发动机在中速时熄火,说明油针过于富油,可将高速油针旋入30°。若调整后发动机仍然熄火,则要将低速油针再旋入30°。磨合完一箱油后,应稍微旋出高速油针(不超过10°)。重复上述步骤,直至消耗约2L燃料。接下来,启动发动机并逐渐将风门调至全开,同时观察排出的烟雾。若发动机排出可见的白色烟雾则说明其磨合正常;若烟雾较淡或完全没有,则说明高速油针旋入^多,应微调至稳定出现白色烟雾。
  ⑦仔细清洗发动机部件
  (2)调整
  下面分别介绍高速油针、低速油针和中速油针的调整方法。
  ①高速油针
  在风门全开状态下,先让模型在直线跑道上进行试车,同时记录下其加速能力;然后将高速油针旋入10°-15°后再次试车,并观察动力输出的平顺度;继续旋入高速油针直至模型直线速度达到最大。
  ②低速油针
  调整好高速油针后,在怠速状态下关小风门并让发动机空转5s,然后重新打开风门,检查其是否排出大量烟发动机加速时会排出白烟雾。如果此时排出的烟雾过多且模型无法顺滑、快速地加速,甚至熄火,说明低速油针旋出过多,应将其顺时针旋转30°-45°。若发动机虽有加速趋势,但只有少量的烟排出且风门打开后突然熄火,则说明低速油针旋入过多,应将其逆时针旋转30°-45°。
  ③中速油针
  发动机高速运转时,若能看到少量白烟,且加速过程中转速平稳增加,说明中速油针的位置是合适的。
  由于进入汽缸燃料较少时,发动机会过热且运行不稳定,因此无论是航模发动机还是车模发动机,在磨合期及正常工作时,都应通过调节高速油针及低速油针使其保持略微富油状态。磨合期过后,还可将油针旋出一些,以使模型保持最大动力输出状态。

网友:
现在大部份都在飞汽油机和电动的了,甲醇机越来越少了不过我还在坚持飞甲醇机。

网友(2018-05-07):
现在甲醇的少了。。。多数都电动+汽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