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工新装一条FSR-V3.5缓慢更新中

楼主(2018-03-16):
折腾无止境我们老大最新版的船壳,用现在新的理念和一些新的想法来装,看看会达到什么效果。
基本只有晚上有点时间,慢慢装,慢慢享受过程

网友:
这个洞是干嘛的

网友A:
贾老师,这船感觉很威猛!手里有一个这样的船,但后面有两个可遥控调整的压浪板不知道是在运动中使用,还是只做静态时的调整,方便时给我说一下这船的使用方法,身边的朋友都不知道,普及一下用船知识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贾老师,这船感觉很威猛!手里有一个这样的船,但后面有两个可遥控调整的压浪板不知道是在运动中使用,还是 ...

右边的那个压浪板可以跟转向联动起来辅助转向,中间的主要控制水线长短,调整船的姿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右边的那个压浪板可以跟转向联动起来辅助转向,中间的主要控制水线长短,调整船的姿态。

谢谢,那就是说不带混控的遥控器是玩不了的了!普通富斯GT3应该不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谢谢,那就是说不带混控的遥控器是玩不了的了!普通富斯GT3应该不行的。

贾老师,还有甲醇机在没有蓖麻油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合成机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贾老师,还有甲醇机在没有蓖麻油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合成机油吗?

可以的,只要能满足发动机的润滑。

网友B:
能跑80吗?????

网友C:
终于等到老贾的新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跑80吗?????

V3.5国内能真正跑到60以上的都没几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V3.5国内能真正跑到60以上的都没几个

太慢了  我还是 27 15 7.5玩玩吧

网友:
给个船身全照啊让我们流掉口水哦

楼主:
我也学学大家,计较一下重量

机架减轻了30g差不多减了4个减震胶的重量

机架减轻了30g差不多减了4个减震胶的重量

全貌来了

全貌来了

网友:
希望继续推进,大家都长长见识,普及一下技术知识!

网友:
好帅的船!果然口水流一地!建议保持原壳颜色的了 很有蝙蝠侠的感觉

网友:
现在3.5都这么大了

楼主:
轴系开始定位了

楼主:
这次我也稍微认真点:盖点隔离布。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次我也稍微认真点:盖点隔离布。

准备装气阀?喷泡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准备装气阀?喷泡泡?

早就在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