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发动机油箱

楼主(2018-03-16):
汽油发动机油箱有四根油管,一根是出油,一根是回油,那其余两根接的什么东西?有玩油机的老鸟给看看?

网友A:
这是汽油箱还是植保农花箱?前者面不大。

网友:
油量监测

网友:
测油量多少的

网友B:
一般的三根吧,一个加油管,一个接到化油器供油,一个通大气

网友:
打电话问瑞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汽油箱还是植保农花箱?前者面不大。

汽油机

楼主:
我看它地面站里面也没有油量显示这块

楼主:
我看它地面站也没有油量显示这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三根吧,一个加油管,一个接到化油器供油,一个通大气

对,一般都是三根管,但这个是四根而且表面上看着还没有通大师的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它地面站里面也没有油量显示这块

飞控需要支持

网友A:
哦,知道了。
现在是用汽油发电机,带动6个电机。

齐码应该有两根管,一个是供油,一个是通大气。汽油机不应该有回油管,汽油挥发得快蒸汽很容易火灾,不允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知道了。
现在是用汽油发电机,带动6个电机。

汽油机一般都有回油管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汽油机一般都有回油管的吧

你是说化油器上的还是排气上的。

化油器上的也是通大气,排气上的不像甲醇机,汽油机没有。

网友(2018-11-23):
引用 楼主:
我看它地面站也没有油量显示这块

有个单独的模块,无线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