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F组装/视频分享] GEPRC Mark2 6吋 / FLYCOLOR / DYS / FOXEER / DALPROP

楼主(2018-03-16):
最近很多朋友都玩LONGRANGE,就是长距离飞行,
一般都是6吋桨,上4S 1600电池以上,飞500米外,
四轴比固定翼更稳,但又比航拍刺激很多,一直想试,就是没有6吋机架!!!
早前发现GEPRC新出MARK2,有6吋桨选择,加上正正是FREESTYLE H机型,
正是我想要的!刚好DALPROP都推出CYCLONE系列6吋T6040C,
就速成近几年都没玩过的6吋装机计划!!!

視頻分享 ~~~~~~

装机组件清单 ~~~~~~
  • GEPRC Mark2 6“
  • GEPRC GR2306 2450
  • FLYCOLOR CROSS X 50A BL32
  • DYS F4PRO V2
  • FOXEER Predator MINI
  • FOXEER宝塔专业版
  • DALPROP CYCLONE T6040C

楼主:
先看看装机完成图  ~~~~~~

一直觉得5吋桨的机架,上置电池及运动摄录机后,
感觉很重及重心很高,现在这台6吋桨的,
轴距260mm,视觉比例很好,配6吋桨起飞都很轻松!

桨是DALPROP CYCLONE系列最新的6吋桨叫T6040C,
暂时有黑/水晶蓝/水晶紫3色选择!

6040很适合长距离飞行用,省电平衡好!
就今次装这台,慢慢飞,几个斤抖,3.5V下来,
1300电池飞了接近5分钟,
后来换了1600电池,爽飞了接近7分钟!!!

MARK2机架,上置电池及自带30度运动摄录机座
电池选用香港FLYSMART的1600 4S 90C,肥短形设计,
最适合这款上置运动摄录机及电池的机架用!

FOXEER Predator MINI摄像头
不用多介绍了,SUPER WDR,20ms超低延时,
1000线加上高画质1.8mm镜头,效果不错!

电机是GEPRC GR2306
有2450及2750kv选择
今次用2450kv,官方数据:
2450KV 4S 5050 * 3 50%15.82A 773g
2450KV 4S 5050 * 3 100%41.8A 1723g
算是很暴力!!!

电调是FLYCOLOR CROSS X 50A
BLHeli 32位ARM Cortex MCU,
3-6S,50A,最大60A(10S)
支持Dshot1200等等...
体积小巧,33 * 16 * 6mm,10g

飞控是DYS新款F4 PRO V2
集成F4飞控+分电板
BF固件集成OSD
最重要是新版体积小了,更取消了针插,
减震效果更好!

再看看多角度相片

GEPRC Mark2机架
Freestyle H机型,30mm低重心,上置电池
独立4mm厚机臂,机臂13.5mm窄,风阻少,配合CNC铝件加强结构
两款镜头侧板,镜头最高60度,其中一款侧板带30度动作CAM座
机头底部防撞碳板,加强保护
6吋轴距260重123克
另有4吋及5吋选择

装机开始啦  ~~~~~~

先把DYS F4 PRO V2焊上电源线及35V电容

准备GEPRC GR2306电机及FLYCOLOR CROSS X 50A电调

电机电调对接,再焊接到DYS F4飞控上
注意现在穿越机太暴力,为确保DSHOT信号更稳定,
电调的这号线必须把幼的GND都接上!

图传线/摄像头线/接收机线都焊接到飞控,
接收机贴在DYS飞控附送的层板上

准备FOXEER Predator MINI摄像头,
跟机架的摄像头侧板结合!

FOXEER图传天线及TBS图传,
整套固定在顶板上

装机完成了!

网友A:
买了台5寸的,还没到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了台5寸的,还没到货

怪不得最近有国内的飞友问我香港有没有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怪不得最近有国内的飞友问我香港有没有货

国内没现货?

楼主:
不知道 , 我不是销售的 !
不过听老外说国外销量很好 , 很多都买6吋玩长距离飞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 , 我不是销售的 !
不过听老外说国外销量很好 , 很多都买6吋玩长距离飞行

看来我要退掉换6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我要退掉换6寸啊

视乎你玩什么 , 如普通跑赛道还是5吋爽快 , 比6吋灵活及省电 , 如玩6吋远距飞行 , 建议2300KV以下 , 可飞久一点 !

网友B:
装机装的漂亮,拍的更漂亮,赞

网友:
老法又来放毒了

楼主(2018-05-17):
引用 网友B:
装机装的漂亮,拍的更漂亮,赞

客气了〜哈

网友C:
法师傅,电机和电调之间的线旋转放置,是有什么讲究吗?

楼主(2019-08-30):
引用 网友C:
法师傅,电机和电调之间的线旋转放置,是有什么讲究吗?

线旋转没什么意思的 , 只是个人无聊搞作而己, 没好处没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