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刷Bf以后 起飞晃悠 跟喝多了似的

楼主(2018-03-16):
如题。cc3d 刷了Bf2.9.0固件。
为啥就是调不稳。起飞以后就跟喝多了一样 各种晃悠。
求哪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可以先详细报一下你的配置更有助于找到问题。

网友:
586电脑你就是装了32G内存也玩不了吃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详细报一下你的配置更有助于找到问题。

好盈20a。dys2206 2400kv。cc3d刷了Bf2.90 QAV250机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盈20a。dys2206 2400kv。cc3d刷了Bf2.90 QAV250机架

电机没问题,桨呢具体是什么?遥控器是什么?电调没刷BL固件吧,用的是PWM模式吧而不是ONESHOT125协议吧,接收机呢,是不是普通的PWM接收机,如不是ONESOHT125加SBUS接收机,手感是要差很多的,PID也不容易调适当,所以手感自然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没问题,桨呢具体是什么?遥控器是什么?电调没刷BL固件吧,用的是PWM模式吧而不是ONESHOT125协议吧 ...

5045的桨  T14sg遥控。电调没刷。用的是SBUS +onesoht125。

所以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5045的桨  T14sg遥控。电调没刷。用的是SBUS +onesoht125。

所以是电调的问题?

遥控和接收没问题,看你用的是好盈普通的乐天20A电调还是乐天BLHELI穿越专用电调,专用迷你电调没问题,普通的必须刷固件后效果更好,原固件不行,而且必须开刹车才更佳,手感与电调关系相当大,但使用ONESHOT125后精度就应该可以了,之后是飞控开2K吧,标准化遥控行程及中立点,同时做好4个电机行程校正,桨用5040三页桨平衡性要好于两叶桨,符合以上条件后,调好PID就行了。湖北 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