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摊、抛飞、提控回家~

楼主(2018-03-16):
继昨天使用腹轮起飞冲浪者X8失败,今天回归正途,抛飞~~
看了不少帖子和视频,总结:大油门但别太大、升舵打满、斜上抛
开车到达飞场(工地断头路),嗯,除了几辆车震的之外没有其他路人,开始摆摊,但来一张摆摊照片,早上刚到的永诺50/1.8狗头试试效果

MD,果然跑焦了,便宜没好货

收拾好细软,插电,试控,看重心

重心在机翼碳杆处,完美~

油门打上,左手移过来把升舵打起,右手试试重心,高举开抛,也~~~~~~~~~~日地球

跑过去,捡起来,四周看一看,没事,那几辆车还在忙着耍朋友或者搞基,没人下车来围观,收拾心情准备复抛

油门打上,左手移过来把升舵打起,右手试试重心,高举开抛,也~~~~~~~~~~日地球

炸了。。。身首分离,肠子都跑出来了

赶紧收拾细软回家,莫要丢人

断裂的地方刚好在开槽安装腹轮的地方。。。电池碰到一点,没事,用C606测了一下完好,上电测了一下各电装完好,等会儿修飞机。。。

顺带问一句,是用热熔胶好,还是继续用泡沫胶?

回家看了录像,感觉是抛的问题,没力度没速度,我是轻轻扔出去的。。。没吃饭嗦!

明天再战!我就不信了!使劲抛!

~~~~~~~~~~~~~~~~~~~~~~~~~~~~~~~~~~~~~~~~~~~~~~~~~~~~~~~~~~~~~~~~~~~~~~~~~~~~~~~~~~~~~~~~~~~~~~~~~~

看我完美的首抛~

日地。。。

再次完美抛出!

啊!!!!!!我的脑壳!!!

网友A:
其实首次动力飞行之前建议先无动力抛飞。

不开油门,用力平抛,然后控制舵面尝试让飞机保持水平滑降。

网友B:
满油门,手抓机翼下方位置, 向上30°左右抛出,  出手后拉升降,    或者就是直接丢地上, 满油门,升降拉到底, 地上蹭个几米就起来了,

网友:
抛飞不能一开始就打升降

网友C:
你升降舵打反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升降舵打反了吗

没有,模拟器我还是练了很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首次动力飞行之前建议先无动力抛飞。

不开油门,用力平抛,然后控制舵面尝试让飞机保持水平滑降。

好的,明天我试试,麻烦问下x8的重心是在机翼碳杆的位置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满油门,手抓机翼下方位置, 向上30°左右抛出,  出手后拉升降,    或者就是直接丢地上, 满油门,升降拉 ...

问一下是要用力抛,对吧

另外我试过放在地上起飞,但它老是往一边跑,可以用方向修回来,但很麻烦,我这边找不到大的空地

网友D:
第六张照片明显是有一个推杆的动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六张照片明显是有一个推杆的动作啊

倒数第2张吗,抛的时候,升舵是已经打满了的

网友:
为什么不满动力抛飞?

网友:
飞之前别拍遗照就不会炸了

网友:
还好车震的牌号看不清,不然有麻烦了

网友E:
貌似升降舵是反的   检查一下吧

网友:
抛飞前先配平重心,通过无动力或小动力试飞找到最佳滑翔重心,最重要的是找一些草地飞场尤其是稍高一点儿的植被而不是硬地或公路,抛飞时中高油门即可,不用满油,角度大约25度左右即可,出手后控制住飞行姿态即可,步入平飞后收油门到适当位置,首飞时相机等不要安装,熟练后再安可降低难度并减小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貌似升降舵是反的   检查一下吧

已经发现,一紧张竟然忘了在控上设置反向!!!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一下是要用力抛,对吧

另外我试过放在地上起飞,但它老是往一边跑,可以用方向修回来,但很麻烦,我 ...

是会往一个方向跑,  直接满油门,  升降拉到底,  跑不了几米就起来了,  照片看你场地够大的,   抛的话,  也不用很用力啊,  顺便说下 , 其中有张照片,  看上去,好像升降确实是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升降舵打反了吗

已经发现,一紧张竟然忘了在控上设置反向!!!啊!!!

网友:
你这怎么感觉像是升降舵反了一样,就算没用劲,只要平抛也不会像你这样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会往一个方向跑,  直接满油门,  升降拉到底,  跑不了几米就起来了,  照片看你场地够大的,   抛的 ...

已经发现,一紧张竟然忘了在控上设置反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