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X8,朗宇X2212 2450KV,配8寸桨??

楼主(2018-03-16):
如题,电调发热好厉害,网上说这样搭配力大,我感觉确实推力大些,但是感觉加油门速度上升比较慢,好像开车低速挂高档。大家有这种感觉吗?另外这家飞机平飞挺平衡的,但是感觉左转很顺手,右转不好控制,心里很忐忑,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飞机问题。

网友A:
求传授抛飞技巧,多少油门,升舵打多少,抛的力度

网友B:
谁给你说的2450配八寸浆,过去大嘴巴子抽他
2450配6寸或者5寸
1400kv才是配8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给你说的2450配八寸浆,过去大嘴巴子抽他
2450配6寸或者5寸
1400kv才是配8寸

那,怎么搭配才更省电呢?

网友C:
2450配啥都费电 高速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50配啥都费电 高速电机

是2450比较轻吗?为啥商家选它,感觉跟1400差不多价钱,同样价钱,它好歹有点优点吧

网友:
2450kv配5到6寸才爽,还有看你飞机多重,重的话1400kv配7到8寸

网友:
先别说省电,新手先保证不炸机
再说冲浪者原装本来就只能装6寸浆,不飞fpv不需要上大浆
2200的电池最长可以飞20多分钟,主要还是看你怎么飞,温柔还是暴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传授抛飞技巧,多少油门,升舵打多少,抛的力度

满油10-25度左右扔出去,别怕只要舵机灵敏和形成调到自己觉得合适很容易就平衡上天

网友:
可以用朗宇2212  kv1400配7寸桨  当初我就是这个配置  筋斗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给你说的2450配八寸浆,过去大嘴巴子抽他
2450配6寸或者5寸
1400kv才是配8寸

就是害死人

网友:
6寸最合适,这么高kv配8寸谁想出来的

网友:
用22系列的6s电机这类电机一般是450直机的你去看看花牌的22系列选下用6s很省电的

网友:
谁说的,赶紧拉黑,这是坑人呢,没烧马达算你运气好

网友:
我喜欢用2S电池 2212 2200KV  6寸桨飞; 很飘。

网友:
回复需要审核,请等待通过

网友:
哪个网上说的,骂他,我入魔用的1400kv配加高电机座,7寸,

网友D:
都用6寸吧,1450kV用的8寸,转速高大桨荷载就大了,一直大电流供能,不发热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用6寸吧,1450kV用的8寸,转速高大桨荷载就大了,一直大电流供能,不发热才怪。

新西达太差了,刚开始勉强起飞,飞了一个多小时后,彻底起飞都没力了,电机彻底报废,第一次飞一个电机到报废

网友:
前面贴有提到掉线法,我觉得很好用,调试飞机状态的。状态对了扔就行了。我40%油随便扔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