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X8 动力问题

楼主(2018-03-16):
冲浪者X8加图传总重量在1.3公斤,要多大电机和桨。我有新西达2212(2450-1400) (要加高座不)

网友A:
上2216  1400kv,7到8寸爽一点,2212拉力还是欠缺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2216  1400kv,7到8寸爽一点,2212拉力还是欠缺了点

要加高座不

网友:
尽量减减重,这重量比较快,至少2216,12手抛困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加高座不

6寸以上就要加高

网友:
如果是新手的话,不建议加高,很容易失速

网友:
     怎么这么重的~~~

网友:
上双发2212 1400 7~8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2216  1400kv,7到8寸爽一点,2212拉力还是欠缺了点

这么大桨必须加高

网友:
这架我就买PNP,原厂桨叶换穿越机的5045,其余shao调整下就好了,3S2200还可以慢慢飞8分钟

网友:
其实整个大容量的电池,然后加高电机座,低KV加大奖,力会大些,滞空时间也长些

网友:
飘着。可以搞10多分钟呢!飘啊飘……

网友:
其实改双发也是一个好思路,加高电机座对新人要求高。这个飞机很飘,用双发后电机可用低Kv,桨大点,又没有反扭,加大荷载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
2212 1400加高电机座没问题,这机子特飘着动力够了

网友(2018-08-20):
6寸桨都能飘上20分钟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2216  1400kv,7到8寸爽一点,2212拉力还是欠缺了点

需要加高电机座 原装的话 最多6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