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遥控器反接电源疑似保险丝烧毁

楼主(2018-03-16):
有哪位大神知道反接电源会损坏那个部位吗??....还有维修的地步吗到手就搞烧掉了,求大神赐教啊

网友A:
看到了一个保险,先看保险烧了没有

网友B:
不烧MCU一般可修,烧MCU的话,很难。

网友C:
要把电源反插还是要有点水平的,一般插头都是有防反插设计的。

网友D:
能修,我接反过一次,不过是返厂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修,我接反过一次,不过是返厂修的。。。。

话说 当时花了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了一个保险,先看保险烧了没有

烧了 换了一插电又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把电源反插还是要有点水平的,一般插头都是有防反插设计的。

这个头是jst独产...自己做了个接头用了几天短路了应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烧MCU一般可修,烧MCU的话,很难。

MCU在哪个部位嘞?

网友B:
引用 楼主:
MCU在哪个部位嘞?

就是你图中右上方那个黑色的四面都有许多脚的(估计是100脚)的帖片原件,上面有个白色帖纸(XG8 RF)的东西。
不知道你能否自已看懂电路。
一般情况下,电源(也就是你的电池)供电出来会先接个保险管(有一次性的,也有可恢复的)再到一个降压IC,从这个IC出来的3V或3.3V的电供电路上各部分用电。
如果老是烧保险,你要查稳压IC是否损坏了,用时也要查稳压IC后还是否有短路现象。这两个因素都排除后才能再上电测试。
之所以说坏了MCU基本无法修,是因为有的控是直接从控上的电池端出来接有分压电阻后直接送给MCU的一个脚,MCU内的程序会检测这个被分压的电压值作出判断你控里的电池还是否有电,同时也会在显示屏上显示电压值的;如果MCU的这个脚被烧坏了,很可能有连锁损坏,既便你能更换MCU可你也没有相应的程序(软件),所以说在这种性况下除了返厂维修外,自已几乎无法修。但这个不是绝对的,坛内有高人的,也许可以修吧。
我手上有个spektrum DX9的控就是接高电压后烧MCU的,断断续续修了一年多,也还有些毛病没有完全修好;这种情况下返厂修是没有意思的,厂家一定会给你更换主电路板,收费嘛,估计差不多可以买一个新的了。
象你现在这个情况,还是建议你找个有经验的朋友代为检查一下,别自已越搞越坏。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话说 当时花了多少钱?

忘记了,挺贵的,200多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忘记了,挺贵的,200多块

那还好啊 我还以为400 500现在JR倒闭了 不知青岛那些还能不忘初心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你图中右上方那个黑色的四面都有许多脚的(估计是100脚)的帖片原件,上面有个白色帖纸(XG8 RF)的 ...

好的 谢谢专业人士了哈哈!这么耐心的解答,我是个小白,但说的还是很通俗易懂的!

网友:
接反一般是电源管理部分坏  MCU看运气的,看这个板子是分区域的电源管理。一块一块查

网友:
电路复杂,有维修能力也比不了厂家维修好。 最近收了台二手的XG8 专在基站傍的操场飞F3P 没失控过;以前用FUTABA T8FG 和兼容接收机炸了多次。

网友(2019-01-16):
你好,我的DSX11遥控器也是电池关机状态下接反了,在开机出现两行字母,什么模型数据 未保存,能告诉我JR的售后吗,能修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