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动船的大神现身指点一下吧

楼主(2018-03-16):
魔术板切了一条风动船,轻松起滑直线速度尚可。
但是!高速转向有些困难啊,慢速时甚至几乎原地转向,高速起滑以后舵打到底也只是划出个超大弧线,更别说漂移了。这该咋整啊?难道还要再把舵加大?

网友A:
有没有图纸啊,楼主

网友:
我觉得改成舵机控制电机的方向应该能好,舵确实有点小

网友B:
问题出在船底要有平衡舵鳍,像鱼的鱼鳍一样。主要是保持航向稳定,不需要能动的。固定住就可以解决跑偏。

网友:
很简单,加个水舵问题轻松解决。

网友:
风舵延伸到水里即可。

网友:
风舵改成水舵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图纸啊,楼主

木有图纸,就一支铅笔一把钢尺一把裁纸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出在船底要有平衡舵鳍,像鱼的鱼鳍一样。主要是保持航向稳定,不需要能动的。固定住就可以解决跑偏。

现高速不跑偏,直线,就是高速转向有些困难,

网友:
当然直接买重庆风动船啦

网友:
会不会是魔术板的问题?船底不够光滑,摩擦力大于转向的风力,无法漂移?

楼主:
风舵有点短吧

网友:
可能舵面软

网友:
把罩去掉,它把风向后导。加大尾舵效果不理想,电机改矢量效果非常好

网友:
加水舵就不是风动船了,也不符合你当初做的的初衷,改舵面大小试试

网友:
风舵有点小,产生的转向力不够

网友:
螺旋桨保护罩太宽了,宽度最少切掉三分之二,转向时产生了很大阻力,尤其是高速时,你觉得呢

网友:
我建议先把螺旋桨保护罩改窄,只要能支撑风舵就可以。改到和螺旋桨平行都可以,下水试。如果不行再加改风舵,绝对没问题

网友(2018-07-23):
单舵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