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市面上没有12s 200kv以上的电机

楼主(2018-03-16):
刚刚在找电机发现12s电压的电机都是100kv左右,为什么没有200kv以上的电机,有哪位大神知道吗?

网友A:
因为12s电池和平衡充也几乎找不到。不知道电调有吗?好像有

网友:
通常用到12s动力的都是用2块6s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12s电池和平衡充也几乎找不到。不知道电调有吗?好像有

凤凰好赢都有啊

网友B:
700直机全是12S,怎么会没有??

网友C:
直机有14s 两块8s串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0直机全是12S,怎么会没有??

主要是多旋翼使用的,没找见适合多轴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12s电池和平衡充也几乎找不到。不知道电调有吗?好像有

12s基本是2块6s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机有14s 两块8s串

用在多轴上的,直机的不太合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机有14s 两块8s串

哥你这是怎么算的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