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怠速问题

楼主(2018-03-16):
玩汽油机有一段时间了,不知是自己的技术原因还是汽油机的通病,怠速时抖动很厉害,整个机身都抖动的厉害,速度加上去抖动反而小了,是不是低速油针没有调好,新
发动机
也是如此,发动机的高低速如何去调,请高手赐教

网友A:
汽油机抖是正常的 不抖就不是发动机了 怠速抖动大是正常的 高速抖动越小

网友B:
有一个临界点过了就好了

网友C:
怠速震动大正常 可以反复调试油针 在不贫油也不富油的点发动机要比其他状态的震动小一点 但是相比甲醇的震动还是大很多

网友D:
汽油机活塞行程大,单缸抖,必然的。

网友E:
这是共振,转速低的时候接近机身共振频率,所以振动幅度很大,转速高的时候是高频振动,相对振幅就小了。这很正常

网友F:
dle 发动机吧 怠速1500抖得不的了,要熄火感觉,建议怠速1700转

网友G:
就是要那抖的感觉

网友H:
我的20CC油板机怠速时也抖动的厉害,是共振造成的。后来装在像真机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