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3飞控

楼主(2018-03-16):
    我的遥控器和SBUS接收器 接在QQ飞控上 就可以运行
我买了个F3   现在是BF里面 都可以动  就是到接收机那里   全部都是O   哪里出问题了啊     我看了网上 调了好多 都不行

网友:
按流程全部重新连接设置一遍,肯定有环节出错了,我用过cc3d,只要按教程来不会有错的,是不是没有选择sbus,或者遥控器和飞控没有校准

楼主:
  连上电脑 我动飞控 BF里也会动 说明连上了  遥控器校准 和飞控校准  我不知道哪里弄    还有就是刚才有人让我刷固件  我刷了3.30  结果现在都连不上电脑了

网友:
动飞控时bf里的飞机也动不能说明你的接收机和飞控对上了,bf是要设置接收机类型的

网友:
要选择一个通道,然后设置成s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