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买个6in1 1s 4.2V 4.35v HV混合充电器,不知这款如何,有用过的模友么?

楼主(2018-03-17):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没有A6  A9来的好用

网友:
看上去就是两个DC-DC一个调到了4.35  一个调到了4.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有A6  A9来的好用

用A6  A9同时充6粒起码还要配个并充板,场外还是没专用充电器便捷,毕竟不折腾。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A6  A9同时充6粒起码还要配个并充板,场外还是没专用充电器便捷,毕竟不折腾。

做一个输出线就好了,比这个肯定便宜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一个输出线就好了,比这个肯定便宜多了

线倒是简单,问题是场外只能用电包或其它锂电池,所以只能选一款便捷充电器。

网友B:
看着还行,不过还是建议你购买高阶充电器,这样对电池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还行,不过还是建议你购买高阶充电器,这样对电池好点~

这款看油管鬼佬有介绍,所以来问一下

网友C:
看起来没啥技术含量,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没啥技术含量,多少钱?

马云家标价五十多。

鬼佬的工作台看到挂墙上。

有技术含量的是AOKoda CX610,¥8x~9x

特点:
操作简单,即插即用。
内部芯片智能温度检测,保障充电安全。
六通道独立充电输出,可同时充电六个电池。
直流3.5mm插孔/电池专用XT60接口/Micro usb 三种输入方式。
充电电流连续可调,设置范围0.1A~1A@CX610 / 0.1A~0.5A@CX605
● LED数码管显示输入电压、六通道电池电压、输入低电压保护值、设定电流值。
● USB 5V@2.4A/2.0A/1.0A智能快速充电接口,支持苹果,安卓手机快充协议。
输入电源连接
1.      使用接口为XT60的3~6串锂电池组供电。
   (低压过放保护值自动设置,用户可手动调整)
2.      使用外径为3.5mm的DC接口供电,电压范围:9~26V。
   (可接AC适配器或车载点烟器12V)
3.      使用手机充电器的Micro USB接口供电,电压范围:5V±5%。
(电流0.5~2.4A)
USB输出连接
1.     连接手机、平板电脑等需要充电的设备至OUT USB端口,
输出电压范围:5V±5%。(充电智能协议识别功能,自动调整充电电流0.5~2.4A)

参数
1.      圆形3.5mm插孔直流输入范围:9V-26V@24W
2.      XT60电池专用接口电压输入范围:9V-26V @3~6S LiPo
3.      Micro usb 接口输入电压电流范围:5V@1A/2A/2.4A
4.      直流输入方式时,过放电压设置范围:9V~24V
5.      XT60电池专用接口过放电压设置范围 :智能设定和用户手动调节
6.      电池充电终止电压:4.20V±1%, CX610-HV: 4.35V±1%
7.      电池充电功率: 4Wx6ch@CX610 / 2Wx6ch@CX605
8.      电池充电电流: (0.1-1.0A)x6ch@CX610 / (0.1-0.5A)x6ch@CX605
9.      支持电池类型:LiPo
10.    支持电池节数:1节
11.    信息显示方式:白色LED数码管显示@CX610 ,红色LED数码管显示@CX605
12.    支持电池接口: mCPX,MCX (MOLEX,JST@需使用转接线)
13.    USB输出接口: 5V@2.4A/2.0A/1.0A智能快速充电接口(DC/XT60输入时)

楼主:
AOKoda CX610的缺点是不能同时充4.2或4.35 HV锂电,电路没考虑混用设计,只能选4.2或4.35款购买。

网友C:
引用 楼主:
马云家标价五十多。

鬼佬的工作台看到挂墙上。

1s的成本很低,自己做十来块就搞定了。最简单就是买2块钱的充电模块。2块钱一路。10路才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1s的成本很低,自己做十来块就搞定了。最简单就是买2块钱的充电模块。2块钱一路。10路才20

不就图个省事么,去场外一个电包加这种充电器就完事,省得带一堆。

楼主:
下单这款(Happymodel),加个外壳漂亮些。

楼主:
充电器到手,拆。

网友D:
谢谢你的拆解 看起来是分别用不同的芯片冲不同的电压和电池 一共用了12个充电ic 不知道都是什么型号 准不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器到手,拆。

兄弟来个链接

楼主:
外壳上有注明“Happymodel”,马云家搜店铺可以看到。

优点:充电速度快,兼容多款电池
缺点:六个同时充,充电器底部发热。

还有就是手头这个充电器充电电流达到某个节点,PCB上的功率电感(150uH)会有一定高频鸣响,听觉灵敏的可能会听到,不知是零件品质欠缺还是其他原因。
等有空用高温胶封盖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的拆解 看起来是分别用不同的芯片冲不同的电压和电池 一共用了12个充电ic 不知道都是什么型号 准不准 ...

看大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壳上有注明“Happymodel”,马云家搜店铺可以看到。

优点:充电速度快,兼容多款电池

没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