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8-03-17):
请教下谁会使用CQ6232车床     太老了找不到车螺纹怎么调的不用换挂轮

网友:
收藏价值大于使用价值

楼主:
太重了一吨左右  床身  导轨  齿轮都新的很  精度也还行  就是不知道怎么车螺纹

网友:
问问卖家吧!

网友:
挂丝杠,确定螺距就可以啦。

网友(2019-01-27):
不知道这个车床的挂轮机构是否有挂轮档位手柄,如果有就方便多了,直接按下需要调整位置就可以车螺纹了。

网友:
挂轮箱上有罗通手柄,溜板箱上挂开合螺母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