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神请教

楼主(2018-03-17):
目前在改坦克火pao的垂直稳定,看了两种方案,请教一下是否可行。
1. 6050 芯片接舵机,看了论坛里的帖子貌似需要编程? 还是说可以直接接舵机控制水平?

2. 锁尾陀螺仪,请问这个可否直接接舵机实现水平?

网友A:
手上有飞控的话可以用用

网友B:
cc3d,便宜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上有飞控的话可以用用

没有现成飞控,rc新手,在做35比例坦克静改动。有合适的东西就直接去找马爸爸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现成飞控,rc新手,在做35比例坦克静改动。有合适的东西就直接去找马爸爸了

这样的话cc3d还是万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3d,便宜又好用

Cc3d 可以只用一路用于炮管平衡吗?直接接舵机就可以么?会影响本身的炮管仰俯控制吗?我改的35比例的99,炮塔空间有限,我看cc3d尺寸要4×4cm有点吃紧。锁尾陀螺仪价格也没高多少,可以直接使用的话也值了。  抱歉rc新人很多不懂问了一堆傻问题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cc3d还是万能的

Cc3d 尺寸有点吃紧,4×4cm炮塔放不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Cc3d 尺寸有点吃紧,4×4cm炮塔放不下

mini cc3d不要壳不知道够小么,不行的话可以用俄罗斯固件的云台板,板子放车内,传感器放炮塔,传感器非常非常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ni cc3d不要壳不知道够小么,不行的话可以用俄罗斯固件的云台板,板子放车内,传感器放炮塔,传感器非 ...

Mini cc3d尺寸我看了下 应该可以  所以我只需要一路接舵机 再接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Mini cc3d尺寸我看了下 应该可以  所以我只需要一路接舵机 再接电源,就可以了?

是啊,可以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Cc3d 可以只用一路用于炮管平衡吗?直接接舵机就可以么?会影响本身的炮管仰俯控制吗?我改的35比例的99 ...

用迷你版的,非常小,它用于直升机锁尾的,锁定你的炮管简直是大材小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迷你版的,非常小,它用于直升机锁尾的,锁定你的炮管简直是大材小用了

好的 非常感谢  回头东西到了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可以试试

好的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