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入门车型

楼主(2018-03-17):
新手入门 想玩玩车 之前一直是玩飞机的 现在有一个futaba的板控 求大神推荐一下吧 预算在1000左右吧
<

网友:
短卡山鼠727

网友:
顽皮龙,138
<

网友:
板控能用是能用,就是油门不能自动回中。楼主预算有点少
<

网友A:
想玩车的话楼主移步前往RCfans论坛看看。首先选择一下你想玩的是什么车型——大脚车、短卡、越野、攀爬还是其他。选好车型了进入相应的区块看帖就知道买什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玩车的话楼主移步前往RCfans论坛看看。首先选择一下你想玩的是什么车型——大脚车、短卡、越野、攀爬还是 ...

难道5imx论坛不行吗?好多技术贴rcfans上都没有,这个论坛上有。rcfans水深
<

网友:
楼主闲鱼上有一个traxxas 死老鼠后轮两驱的999,橙色很新,不带控,自己备一个两通道的控就行。  如果加几百可以买个四驱的,更好
<

网友(2020-02-14):
建议玩视频车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