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EVO7 问题

楼主(2018-03-17):
我用这个遥控飞我所有的穿越机都像右直接飞过去,我先以为是飞控问题,后来全部的飞机都这样,是不是遥控器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大神出来一个啊,急急急

网友A:
不会啊,我飞小瓢虫和D7e一样

网友B:
校准摇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准摇杆吧

没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啊,我飞小瓢虫和D7e一样

怎么关闭混控?

网友:
网上有说明书啊

网友C:
英文不好用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英文不好用对吧?

华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华坑

d10全中文比较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d10全中文比较好用

你会设置吗?

网友:
你是什么飞控,
在地面战看看各个通道的pwm值

网友D:
你圖片是左手油門,
左手上下是油門thro/左右是方向Rudd,
右手上下是升降elev,左右是副翼aile,
右直接飛過去是什麼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圖片是左手油門,
左手上下是油門thro/左右是方向Rudd,
右手上下是升降elev,左右是副翼aile,

就是就动油门通道,但是飞机像打了roll的,往右飞,而且不是飘一点点,是飞过去

网友:
要用手不停收正,才可以停懸,真該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