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请进来帮看看,我这个凤凰模拟器是不是哪里设置错了?

楼主(2018-03-17):
往前推杆就俯冲翻滚,往后拉杆就抬头翻滚,无法悬停,请大神帮看看是哪里设置错了吗?

楼主:
请各路大神指教下

网友A:
对的,,技术不过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技术不过关

不合理啊,往前推杆应该是略微低头前进,往后推杆是略微仰头后退才对啊,这个一推就翻滚无法悬停啊?

网友B:
知道什么叫3D特技吗?略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知道什么叫3D特技吗?略微。。。。

略微也不能实现悬停,就飞飞航线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合理啊,往前推杆应该是略微低头前进,往后推杆是略微仰头后退才对啊,这个一推就翻滚无法悬停啊?

对于玩具双桨直升机你说的是对的,航模直升机操控非常灵活,悬停没有想象那么容易,是所有遥控模型里最难入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玩具双桨直升机你说的是对的,航模直升机操控非常灵活,悬停没有想象那么容易,是所有遥控模型里最难 ...

但是真机玩了几年了,四面悬停都过关了,为何模拟器确实现不了?好像只有选择第一视角才会出现这个问题,其他视角就没这问题。

网友D:
略微是悬停,飞的不比地上跑的

网友E:
以前玩的是带自稳的吧?或者是你遥控器和模拟器没有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玩的是带自稳的吧?或者是你遥控器和模拟器没有校准

已经反复校正了多次了,怀疑是通道设置不对?或者是模式不对?看网上说分混动模式和直升机模式?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略微是悬停,飞的不比地上跑的

现在的情况是没有一点略微,只要往后一微点就要上仰翻滚,会不会是和固定翼共用模式的问题?

网友E:
模拟器用直机模式,h-1十字盘,校准的时候看下是不是比例通道随杆动,反正一步一步校准,不会有错

网友F:
模型十字盘设置成H-1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模型十字盘设置成H-1

请教如何具体操作,我也怀疑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模拟器用直机模式,h-1十字盘,校准的时候看下是不是比例通道随杆动,反正一步一步校准,不会有错

遥控液晶面上有直升机图标应该是直升机模式吧,模拟器怎么设定模式?十字盘又该如何设置?请大神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如何具体操作,我也怀疑是这个原因。

可以直接用固定翼模式。也可以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液晶面上有直升机图标应该是直升机模式吧,模拟器怎么设定模式?十字盘又该如何设置?请大神指教。
...

这控没用过,你看下说明书

网友G:
你选错飞机了吧。选个普通的直升机试试,不要选像真机

网友:
我买的22合一,不知道你玩的这款是不是G7,求带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选错飞机了吧。选个普通的直升机试试,不要选像真机

普通和象真都是一个原理吧

楼主:
现在的问题就是无法实现悬停,请大神再指教下。

网友H: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就是无法实现悬停,请大神再指教下。

我觉得还是先校一下摇杆,最好是模拟器左上角在摇杆那里点新建,具体菜单名称和步骤记不大清了,然后按照提示校遥控,要注意一开始就要把摇控所有摇杆都要居中,我当时就犯过这个错误,上来一通点,压根就没看里头具体的细节文字,按要求校完之后,一般直接飞是没有问题的吧,最多调个通道的正反,我是新手,里头其它功能也不懂,就知道这么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还是先校一下摇杆,最好是模拟器左上角在摇杆那里点新建,具体菜单名称和步骤记不大清了,然后按照 ...

已经新建了好几次了,都是按照操作提示校准的,但是都没用,怀疑是不是模式错误?

网友H:
引用 楼主:
已经新建了好几次了,都是按照操作提示校准的,但是都没用,怀疑是不是模式错误?

模式我设置的时侯什么都没设,就控默认的设置,斜盘模式默认是一舵机,其它什么都是初始状态,行程一百,油门,螺距曲线都是默认的,连通道的正反向都是默认的,方向反了就在软件控的编辑里在对应通道后面打上钩,还有设置的时侯要求所有控的通道处于中心点,或开关处于默认关或0的位置,控的行程默认100%,油门,螺距曲线默认,你把这些检查一下再次试下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模式我设置的时侯什么都没设,就控默认的设置,斜盘模式默认是一舵机,其它什么都是初始状态,行程一百, ...

你使用中能不能正常悬停?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使用中能不能正常悬停?

好像要分机器的,选250 3D的小机就会有一点往一边歪,选450 3D的那个很好,非常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模型十字盘设置成H-1

请教大神如何进去菜单设置成H1模式?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教大神如何进去菜单设置成H1模式?

你的遥控器不知道,你看一下遥控器说明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遥控器不知道,你看一下遥控器说明书吧

找到了说明书,请教十字盘选哪个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模拟器用直机模式,h-1十字盘,校准的时候看下是不是比例通道随杆动,反正一步一步校准,不会有错

找到了说明书,请教十字盘选哪个模式?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找到了说明书,请教十字盘选哪个模式?

试试90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试试90度的

问题90度就是现在默认的 饶头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问题90度就是现在默认的 饶头啊

把遥控器模型换成固定翼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遥控器模型换成固定翼再试

固定翼?感觉越走越远了

楼主:
无解了,还有大神指教吗?

网友I:
可能您说的不是很清楚,而且玩的这个模式大家可能都没玩。。我就没有玩过跟随视角的。。

往前推杆 飞机 俯冲
往后拉杆 飞机 抬头

您说的是您一推杆然后松手摇杆复位到中点,但是飞机还是一直在翻滚吗?

这个方向上控是没错的,可能就是一直在发出指令。

还需要上传来更多信息大家才能帮上忙。用的模拟器适配器是哪款?控是哪款?凤凰的版本号?遥控器平时是否工作正常?在凤凰里新加遥控的流程走了吗?遥控的设置截图发给大家看看~

最后第一视角是支持遥控器的吗?还是需要其他控制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能您说的不是很清楚,而且玩的这个模式大家可能都没玩。。我就没有玩过跟随视角的。。

往前推杆 飞机  ...

感谢关注,本人是第一次使用模拟器,按照真机的操作,往前推杆直升机是略微低头向前飞行,推杆量越大只有向前加速趋势越大,并不会出现前翻滚,向后拉杆也是同样情况,只会仰头向后飞行,并不会向后翻滚。当杆位中立的时候直升机就悬停。但是凤凰模拟器上只要直升机起飞,杠位没有任何操作直升机就会自己向前飞行,往前推杆不会出现向前加速的趋势,而是只会低头,再继续向前加大杆量只有加大低头趋势最终变成翻滚,向后也是同样情况,无法向后飞行,只会仰头造成后翻滚,这样的情况就造成无法完成悬停,和真机完全不同。

网友:
飞机停在地面时动摇杆,观察十字盘运动方向,和你右手摇杆应该是完全对应的

网友J:
楼主可能以前一直飞4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可能以前一直飞4通吧
6通还是飞了三架了,都是像真机,不飞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