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有刷飞控f3 evo的问题,无法解锁求问大神

楼主(2018-03-17):
(无正文)

楼主:
天地飞接收机

网友A:
油门最下,方向最右。
在"接收机"里动一下油门和方向,看下油门的最小值,方向的最大值是多少?
能否达到右侧设置"摇杆最大值,摇杆最小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最下,方向最右。
在"接收机"里动一下油门和方向,看下油门的最小值,方向的最大值是多少?
能否达到右 ...

昨天晚上最后发现是飞控供电的问题,1s的话连接图传屏幕,图像是跳的,然后我短接2s用2s飞就一切正常

楼主:
现在就是想问下怎么调参,我的飞机手感超级肉,特别是手动时,根本不可能翻滚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想问下怎么调参,我的飞机手感超级肉,特别是手动时,根本不可能翻滚

我的1S QX80都能翻,用的是默认出厂PID,原为CF,到手后刷成BF了,翻时得要些高度,开AIRMODE模式,油门起伏得大一些才行,在室外2 3级风飞就很吃力,越飞越低,最后贴地皮还能飞一小会儿,靠的是地效,有刷就这样,可以把PID相关数值调高一些看看,要想动力随叫随到还得是无刷了。

网友C(2018-12-11):
引用 网友B:
我的1S QX80都能翻,用的是默认出厂PID,原为CF,到手后刷成BF了,翻时得要些高度,开AIRMODE模式,油门 ...

大神, 刷BF的话是不是短接然后接电脑 直接BF里面直接刷固件就行了, 还是 在CF里面刷入固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神, 刷BF的话是不是短接然后接电脑 直接BF里面直接刷固件就行了, 还是 在CF里面刷入固件

BF和CF本是同根,BF和CF刷固件功能也应该没什么两样,所以想刷BF固件在BF里直接刷就是了,有可能第一次得短接BOOT进DFU模式刷,选项也勾选 无重启序列,刷好之后以后再刷有可能无需短接且勾选这项了,会自动进入DFU模式刷写,前提是USB端口驱动在正常和短接两种模式都要配置正确,针对F4等飞控在短接下有可能还得使用ZADIG配置一下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BF和CF本是同根,BF和CF刷固件功能也应该没什么两样,所以想刷BF固件在BF里直接刷就是了,有 ...

好的, 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