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选择泰式X3 还是亚拓470好点

楼主(2018-03-17):
新手选择泰式X3 还是亚拓470好点

网友A:
X3炸鸡成本综合来看比470乞丐版的稍微高一点 但比470高配版的低

网友A:
楼上我说的情况是都用380桨,如果x3用360桨的话还能降低炸鸡成本,而且470感觉手感太漂,不如x3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我说的情况是都用380桨,如果x3用360桨的话还能降低炸鸡成本,而且470感觉手感太漂,不如x3好

哦哦哦。相对来说X3最适合练习了

网友:
我也推荐X3多点,470除了弹簧压带轮,其他设计不如X3

网友:
没用过470了,X3 耐炸好飞。

网友:
x3l一步到位。。侧板比较结实一点。电池仓空间大多了。

网友B:
是纯新手还是有一定的基础,纯新手的话还是练好模拟器或者买个小机机练练手

网友:
亚拓便宜

网友:
X3,炸鸡切熄火,三轴从来不坏。

网友:
470大一点,电池可选择性多,尾巴用冰人的,主轴横轴与X3一样粗,尾巴轴炸机就换根轴,2块钱

网友C:
这两个机当中选的话,X3皮传不解释

不过纯新手的话,还是建议小机,比如k110之类的

网友:
470大一点,维修费便宜

网友:
刚开始入的470 一炸就大修
然后果断入x3 忍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纯新手还是有一定的基础,纯新手的话还是练好模拟器或者买个小机机练练手

手动八位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机当中选的话,X3皮传不解释

不过纯新手的话,还是建议小机,比如k110之类的

现在飞550级别别人飞机8位手动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动八位没问题了

选x3吧,我都后悔选亚拓450L了

网友:
X3L吧。X3L=X3+皮改套件+侧板金属加强件+碳脚架。总体上升级了不少。

网友:
我刚玩一个月,k110,k120,x3l都有。即使有点基础,也建议110加x3l加模拟器。110草地,随便炸,维修次数很少。就是风大了要吹跑。3级风就勉强了。120不合适新手,动力太强,虽然飞起来稳得多。随便炸一哈就是修。修两次就和x3零件差不多贵。x3稳,3,4级风也能玩,还没炸过。飞起来比小鸡稳太多,声音也恐怖得多。要学的东西就多太多了。没人带要飞起来那你

网友:
要做很多功课。飞起来也有不少问题。金鱼尾,震动。练习先一个月110加模拟器,然后看书遥控直升机安装与调试手册和十字盘安装与调平。对大机结构熟悉了,

网友:
航线也差不多了,就入喜欢的。怕别人说是托。亚拓肯定也是好机,看哪个喜欢就买哪个。我下一架就打算买亚拓的。玩直机没买过亚拓的机,觉得是不完全的

网友D(2018-06-18):
既然大家都推荐x3l  我借楼收个x3l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既然大家都推荐x3l  我借楼收个x3l

闲置一架X3L,5个起落后静态了。飞机介绍传送门: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29202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既然大家都推荐x3l  我借楼收个x3l

安装的传统起落架(450L的起落架,看起来很旧了,在X3L上只是试装,不代表X3L的起落数)原装起落架、竞速壳等都未使用,自购的相关改装配件都未拆封。电装暂时不愿出手,优先空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闲置一架X3L,5个起落后静态了。飞机介绍传送门: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2 ...

加我q吧  409791447

网友:
加我q吧  409791447

网友:
引用 网友A:
X3炸鸡成本综合来看比470乞丐版的稍微高一点 但比470高配版的低

別傻. X3 改皮傳後,  除了腳架(可以不理,方間有方案不死腳架) , 尾管, 大小槳......你還有什麼可以爛..?草地要炸彎3軸也有難度..

网友:
推荐X3,好飞机,不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