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K110尾电机插孔没电!!!

楼主(2018-03-17):
正序浏览
炸了几次,突然尾巴不转了,以为尾
电机
坏了,换了几个电机试了都不转,但把电机正负接
电池
正负转的疯狂,于是就拿出万用表给尾电插孔测了电压为0,其他接口都正常,就尾电机和尾电机下面的2针插口都没电流。请教大大们指点!

网友A:
楼上正解

网友B:
零成本修复V977/K110主板的尾电机MOS,锁尾效果一流,【已上传测试视频】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53627

楼主:
有没有在线大神给讲一下,估计是电路板问题,是不是需要换哪个电容?有没有可能是电容烧了或其他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