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求助,pixhack V3炸鸡了

楼主(2018-03-18):
去年闲鱼上收的一架富力420,是K8新手一枚,没有自稳太难了……就离地十厘米发现自己控制不住马上降落...运气好,只是尾桨扫了一下地。后来各种转论坛,发现有大神用pix飞,有自稳等各种功能,咬牙某宝入了一套雷家pixhack V3和数传。过年时买的,自那以后一有空就研究...终于装好了,调螺距什么的也是几经波折。学习到不少直机的知识。
今天周末,满怀激情的去试飞用的安卓飞鱼地面站,一切正常。
解锁正常,心里那个激动呀~我设置的是8通道油门,两段开关50%油门。
大桨开始旋转,尾巴转了90度,感觉锁住了。慢慢推油门(螺距)准备起飞。
悲剧的事情发生了脚架刚离地飞机向左倾斜...大桨扫地,炸鸡啦赶紧把8通道关闭。拔电池...

把尸体捡回来检查一下发现只是损失了两个舵机臂、横轴、大桨和尾桨。大桨浆夹轻微变形,凑合还能用。电池平衡头断开。
维修费用在200块以内。

那么问题来了……心里有阴影了。pix调不来...

想请教大神们,MB的陀螺仪有一键救机功能,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一键救机就是在飞行中切自稳模式,我一直开着救机功能就能实现自稳飞行。

这样理解对么?求大神指点,我的要求不高,能像四轴那样自稳飞行就够了。然后再慢慢练习。

如果可以的话想把这套pix出掉换一套MB陀螺仪。或者大神们推荐一款能够自稳的飞控(悟空H太贵,买不起

全部手机编辑,有什么不足请大家指点
万分感谢!!!

网友:
对于现阶段的陀螺仪救机这样理解完全错误,陀螺仪救机就是一简单倒飞翻正拉高,正飞拉高,拉高时方向不一定是直上,有可能是偏的,并且救机功能有时间限制,另外直机玩飞控的大多是老手或玩多轴老手有一定的直机基础的,纯新手玩飞控的个人暂时没听过。

网友:
MB PLUS PRO 支持5种模式的自动救机.
救机功能有5个MODE:
第一个MODE:只翻正,螺距可控。 这时所有杆子输入都有有效,杆子打的越多 翻正功能的作用越小。
第二个MODE:翻正+螺距控制, 飞机翻正并且不能让飞机下降只能上升。
第三个3D-MODE:感知飞机是倒着还是正着,翻到最近的水平悬停姿态(正或反),这个螺距可控。
第四个3D+螺距MODE:翻到最近水平悬停位(正或反),控制螺距不让飞机下降,遥控输入只能让飞机上升。
第五个教练MODE:飞机转动角度被限制,就算大幅度打摇杆,飞机也不会垂直地面。

这是淘宝介绍里面拷贝的。感觉第五种模式就是四通锤子机的自稳模式,但不确定,求使用过的大神解惑,谢谢。

网友A:
前段时间看到论坛有大神自己开发AB控,可以救机,找不到这个帖子了。有没有看过的大神给挖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段时间看到论坛有大神自己开发AB控,可以救机,找不到这个帖子了。有没有看过的大神给挖出来。

我看到过,还加他Q了。后面就没消息了。企鹅一直不在线状态

网友:
多多练习模拟器,飞控控制直升机要求很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到过,还加他Q了。后面就没消息了。企鹅一直不在线状态

正在公测,帖子被移到vip商家板块了

网友C:
直升机被你玩成多旋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在公测,帖子被移到vip商家板块了

我可以做小白么?来一个测试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升机被你玩成多旋翼

四轴好几架.....喜欢直机的声音和样子呀~多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到过,还加他Q了。后面就没消息了。企鹅一直不在线状态

论坛头像发过来,我看看之前的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可以做小白么?来一个测试一下吧

sorry,现在第一批货已经寄完了,其余还在工厂里。。

网友:
练模拟器,你这点钱都回来了。不练继续交学费

网友D:
想自稳简单啊,直接买金脑,有自稳带限定倾角模式,调试简单,没有pix那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自稳简单啊,直接买金脑,有自稳带限定倾角模式,调试简单,没有pix那么复杂

金脑2代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自稳简单啊,直接买金脑,有自稳带限定倾角模式,调试简单,没有pix那么复杂

可以给个全称么?我去某宝搜一下。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给个全称么?我去某宝搜一下。感谢

一代二代都行

网友:
表示哀悼,飞控有意

网友:
你要是懸停都不會的話,MB或者其他救機對你來講是沒用的。而且救機是否生效也要看你的飛機是不是已經調試到位,能正常3D飛行的。所以想玩PIX也要先有一點懸停基礎和出現狀況可以立刻切回手動控制救機的條件才行。當然也有朋友沒有直機手動懸停基礎的直接調好PIX就可以auto玩的。但是也免不了炸機。哈哈。調好的PIX V3還是很好玩的,我都在玩。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75200

网友:
楼主PIX要出?如何联系,有意收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