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了一个精灵

楼主(2018-03-18):
其他山寨过的大佬们,你们的重量在多少,用多大的电池,续航如何。我现在不装电池960克,装上电池1380克,感觉太重了。3s5200的电池。

今天小炸了一次,结果没法定高了,一切定高就上窜下跳的,也是醉了。

楼主:
这个谁知道怎么添加图片啊,手机是不是弄不了

网友A:
什么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谁知道怎么添加图片啊,手机是不是弄不了

回复框前面有个+号

网友B:
以前我也做过,最大的问题就是图传和遥控信号互相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飞控?

apm2.8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也做过,最大的问题就是图传和遥控信号互相干扰

你是2.4g的图传吧,我用的5.8g的不存在干扰

网友C:
电机还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还不一样...

山寨吗,性能不差就行

网友D:
怎么这么重,我的装5000电池才980g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这么重,我的装5000电池才980g

有云台和相机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怎么这么重,我的装5000电池才980g

请问,你们的这种精灵电机轴距是多少?怎么那么轻,能分享一下你们的配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2.4g的图传吧,我用的5.8g的不存在干扰

我的也是5.8的,就是不知道干扰哪里来的,雪花严重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们的这种精灵电机轴距是多少?怎么那么轻,能分享一下你们的配置吗?

跟楼主这个差不多,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9634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跟楼主这个差不多,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9634

那个帖子里也没有配置呀?

网友:
还是DIY吧,别山寨了,弄的再像也达不到人家的标准...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