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erdge-X A4988驱动主板

楼主(2018-03-18):
请问有人用Lerdge-X A4988驱动[3.5寸]主板吗 ? 我安装好后在电脑开启Repetier-Host , 能连接 , 但控制不了机器 ...

网友:
COM口选对了吗

楼主:
选对了 , Repetier-Host 显示已连接 , 就是控制不了机器 ...

网友:
请仔细阅读淘宝的X板介绍

楼主:
已仔细阅读淘宝的X板介绍 , 亦已使用在线配置 , 也另购乐积X3D打印机主板USB电脑联机模块 , 连接后电脑端一样控制不了 ...

网友:
那只能到乐积群问技术员

网友:
用s3d软件联机试试

网友:
这些东西有时候很邪门,这个不能用,那个能用

楼主:
好吧,谢谢,我试试用cura好了...

网友A:
乐积的主板刚才去仔细研究了一下,200多元的主板,不能直接连电脑,要另外购买联机模块,也不能带热床,如果要加热床,要单独选购热床MOS模块,我了个去,就这样一个板子,就单片机是32位的而已,居然卖到200多,买的人还很多,有点不能理解

网友:
直接串口连上用串口终端后看开机后有没有输出,有的话再发几个简单的G吗,比如m106 s255电扇全开m106 s0电扇关。用越简单的方法测试越容易找到问题

楼主:
其实应该是设定问题 , 我新手懂组装不懂设定 , 官网教学看不明白的也不小 , 我本以为会像RAMPS 1.4般简单 , 组装好连接上就能用 ... 新手还是乖乖用回RAMPS 1.4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乐积的主板刚才去仔细研究了一下,200多元的主板,不能直接连电脑,要另外购买联机模块,也不能带热床,如 ...

赤兔的板怎样?价格也是不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赤兔的板怎样?价格也是不低

没用过,号称是32位主板,但是本人感觉最普通的ramps+2560 已经够用了,只不过2560的质量不稳定,经常烧5伏稳压驱动,而且要带10a以上热床的话,必须外接mos模块,否则会烧板子,目前我用的是mks家的gen1.0价格便宜,用起来也没什么问题,搭配12864屏幕,没出过什么问题。经供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号称是32位主板,但是本人感觉最普通的ramps+2560 已经够用了,只不过2560的质量不稳定,经常烧5 ...

像我这样的新手用ramps+2560估计会比较难,要学的太多。
乐积赤兔倒是简单,设置都很方便,就是价格太离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像我这样的新手用ramps+2560估计会比较难,要学的太多。
乐积赤兔倒是简单,设置都很方便,就是价格太离 ...

ramps1.4+2560是最简单的,只不过容易烧板子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号称是32位主板,但是本人感觉最普通的ramps+2560 已经够用了,只不过2560的质量不稳定,经常烧5 ...

Mks 触摸屏sd 读卡器有bug,这也是我现在脱机打印用octoprint 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mps1.4+2560是最简单的,只不过容易烧板子而已

... 我也覺得最簡單 , 也是一樣燒板問題 ...

网友:
引用 楼主:
... 我也覺得最簡單 , 也是一樣燒板問題 ...

买几个1117s,烧了就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