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X 尾拉杆头牢不牢?

楼主(2018-03-18):
黑色杆子和金属头是怎么连接的? 牢固吗? 需要另外打胶水加固吗?

上次用飞越450没在该连接处打胶 钟摆了一下  金属头和连杆瞬间脱开 自旋坠地 心理阴影不小

网友A:
ab胶 粘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胶 粘死

是在表面啊涂一层吗

网友B:
一般都是ab胶,先把螺丝粘碳杆里,再把金属套粘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ab胶,先把螺丝粘碳杆里,再把金属套粘上。

网友C:
我也曾经担心过这个问题,当时特意搞了一个亚拓的700尾桨拉杆做了破坏试验(这根拉杆买尾管送的,不是故意破坏,刚开始也只是想拆开看看),结果把碳纤维拧酥了也没拆下来,后来用钳子一点一点把纤维丝剥下来才看见里面的整根金属螺杆。所以说亚拓在说明书上确认组装好的地方还是可信的,至少在尾桨拉杆这一块上,自行拆卸带来的风险更大。实在不放心的话就买全散的配件,回来自己粘,不过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曾经担心过这个问题,当时特意搞了一个亚拓的700尾桨拉杆做了破坏试验(这根拉杆买尾管送的,不是故意 ...

谢谢高人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