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直机的电池这么容易鼓包!

楼主(2018-03-18):
我经常在玩K120小直机,买了4个电池。现在都鼓包了。没玩多久,都是新电池啊!我发现充完电4.17V单个芯,2S8.34V。每次玩完,都到3.4V单个芯。是否主板没有低电压保护!电池一鼓包就特别容易去电,而且两个电芯电压不一致,。现在几个电池都出现一个鼓包,一个正常。我分析是否主板没有低压保护电路,导致一个电池过放电而鼓包。哪位大师传教经验,如何解决。

网友A:
你过放了,下来单片电芯低于3.7v就过放,鼓包很正常。你控制好时间下来3.8v就不会这么容易涨了。k120我记得没有低压保护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过放了,下来单片电芯低于3.7v就过放,鼓包很正常。你控制好时间下来3.8v就不会这么容易涨了。k120我记得 ...

不是3.6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3.6吗

我的理解这个不完全一定的,我试过一种动力锂电池,飞完下来立即测,只有2.78V单芯的样子,放上几分钟单个锂电池回到3.3~3.4伏的样子,充完电回到4.2伏,电池并不会鼓包的,但这种电池贵,我也只从厂家拿过一两个玩过一下。这东西都是如此的,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3.6吗

下来3.7v,但在你飞着的时候就只有3.3v左右,已经属于过放了。尤其是小电池,c数又不够,质量又不行,容易涨很正常。我普遍3.8v下来,电池基本没涨过,电池涨了就没什么力了,容量也会变少。保护好电池,时间飞少一点而已。

网友:
两个电芯内阻不可能一样,放电速率不一样,三个电池都是俩电芯一个鼓包一个正常,绝对是过放导致的,建议下次在遥控器上开定时器,飞够时间后就降落,也不容易过放

网友:
自己过放赖电池。。。

网友:
质量,倍率,时间。

网友:
微型机主板没有检测电压的吧    自己掐时间   有些电池质量确实不好     鼓包应该是C数不够吧

楼主:
感谢各位将军的良言,原装控找不到定时功能,我准备加一个微型低压保护BB响,主要防止电池过放。在没加之前,只能掐着时间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