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包有一电芯电芯电压低充不进电,怎么修复

楼主(2018-03-18):
充电包有一电芯电芯电压低充不进电,怎么修复,高手们赐教

网友A:
换电芯咯。。。。

网友B:
低温试试

网友C:
不用的。单独接线用5v电压冲段时间就复活了。要手机1a充电头冲

网友D:
用镍氢模式充电,如果能够冲到3.0左右 然后就换锂电模式充电,不过电池还是有寿命的,该换就换~

网友E:
可以买充电器充,CB86PLUS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