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绘图。高手请进。

楼主(2018-03-18):
请问一下.一个
船模
或航模, 从设计到平面图可以激光切割需要些什么软件? 或者有会画的师傅长期合作。 V13320807896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INDOWS 7
难道XP就不行?不可能!

网友C:
软件很多,一般先画3D再出2D图。也有牛人直接用2D画就可以了。
用啥软件,看自己熟悉那个咯。
ProE ,UG , Solidworks这些软件比较多人用

网友:
这为一张图。还得要去学三D软件吗?

网友D:
先画三面图,这个可以用cad或者三维软件,然后用三维软件绘制外形和结构,三维软件有很多,做航模一般用UG PROE CATIA SolidWorks 3DMA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