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miniKbar问题

楼主(2018-03-19):
大家好,刚入手一架二手480,用的是minkbar,按照说明书调试后,舵机修正不明显,很少,求老鸟们解答一下

网友:
看看你的说明书,上视频说明问题,只要修正没有错误,都是在陀螺仪里面设置的

网友:
舵机修正方向是否正确?如果正确加一点感度试试,但是不好判断修正不明显到底能修正个什么样。

楼主:
是要拍视频说明问题上传吗

网友A:
你不是调试模式就是修正很小。
接电脑进入调试模式。修正就大了
正常飞机飞的时候修正很小的。修正太大就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调试模式就是修正很小。
接电脑进入调试模式。修正就大了
正常飞机飞的时候修正很小的。修正太大就 ...

嗯,感度之类的也试了,没多大变化,想问问Kbar上面有个按钮是干什么用的,晚上再接电脑调试调试,先谢谢各位啊

网友:
只要修正没错,就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