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弧怎么铣

楼主:
外圆弧怎么铣
查看数:
评论数:
关灯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帖子模式

jsjtd
发布时间:

网友(2018-03-19):
正文摘要:
像下面这种工件,用普通的铣床怎么加工出来?外R铣刀吗?
xiezxiez
发表于

网友(2019-03-29):
大家不错的建议

网友:
见过手转工件铣外R,孔配柱可转动,柱固定,小吃刀,手转。
comet
发表于

网友:
单件怎么干都行。批量生产若用减材加工,就成为工艺设计问题了。外圆弧是工作面吗?若不是,干嘛要这个形状?若为减重,考虑模锻之类工艺。
大姆指的小窝
发表于

网友:
可用回转工作台,也可用划线手工按划线加工。
guangming
发表于

网友(2019-01-21):
薄件冲压。厚件加圆盘铣。
$$$$$$$$
发表于

网友(2018-11-19):
手工磨, 然后抛光,
单件的话, 用锉刀也成
NYP
发表于

网友:
手工用回转工作台
pengxing
发表于

网友(2018-09-28):
普通铣床加回转工作台可以做出来,加个好友,我也在做那个东西
有点笨
发表于

网友(2018-03-19):
用回转工作台
mackey
发表于

网友:
水印都快大过零件图了
52707989a
发表于

网友:
成型刀
瞄人缝
发表于

网友:
cnc或者线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