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伟力k110的电调问题,帮分析下!!谢谢!!

楼主(2018-03-19):
近来搞个华科尔7e神控刷了d5.0,想对频k110,由于对频方法需要调偏离参数,所以对频过程中重复频繁拔插电池,问题就出现:插到某一次电调有前半段的启动声音而没了后半段了,然后电机有规律的滴滴响(如别人说收不信号),然后舵机尾电电机一切正常,唯独电机不转,在打上油门后用万能表一测是没有输出电压的,这情况下测977的是有电压的,想问电调坏了哪里?可修不?

网友A:
你换了高频头没?没换高频头你也能对上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换了高频头没?没换高频头你也能对上频?

先谢谢关注,那肯定有加装的,加装三合一高频头的,要不刷了也没用,对吧!
我到现在还没能对上频

网友B:
你这好像是电调的信号线断线了,检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好像是电调的信号线断线了,检查看看!

那我再试一下,当时把接头都换了,也是这样,有没有电调哪个元件是控制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