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架P-51D有谁装过电动的吗?像真竞速机

楼主(2018-03-19):
全球的P-51D,翼展1435,起飞重量3.1公斤,像真竞速机。
如何开电池仓?动力配制如何?飞行怎样?

网友A:
这外形和涂装太像FMS的运动P51了。真是个漂亮的飞机。
本地见过全球的翼展1.2米的P51,用4S动力飞,非常的好飞,姿态也漂亮。这个1.6米的没见过,推测估计最小应该上4255-5050电机,6S动力飞,楼主首飞时请分享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外形和涂装太像FMS的运动P51了。真是个漂亮的飞机。
本地见过全球的翼展1.2米的P51,用4S动力飞,非常的 ...

这架是40级油动P-51D,有人配过72的发动机,可以飞得很爽。我如果用电动的,在考虑用4130(5060),640KV,6S上去,12x8~13x6.5,应该有6公斤的拉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架是40级油动P-51D,有人配过72的发动机,可以飞得很爽。我如果用电动的,在考虑用4130(5060),640KV ...

这大电机足够了,不知道电机是否方便安装在防火墙上,会不会头轻,尽可能用电池找重心,实在不行只能配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大电机足够了,不知道电机是否方便安装在防火墙上,会不会头轻,尽可能用电池找重心,实在不行只能配重 ...

电动的配重相对方便些,可以用动力电前后位移,另外我还使用接收器电池,用这个配重也很有效。就是这个电池仓有人自己开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动的配重相对方便些,可以用动力电前后位移,另外我还使用接收器电池,用这个配重也很有效。就是这个电 ...

油改电是否方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飞机的结构设计。毕竟,油机的油箱是固定的,那么隔框的形状和位置对改造的影响就很大了。

网友B:
这个是玻璃钢机身的,开电池仓了会影响美观吧,我原来装的OS55飞起来很暴力,如果电动的话5060感觉大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玻璃钢机身的,开电池仓了会影响美观吧,我原来装的OS55飞起来很暴力,如果电动的话5060感觉大了点。 ...

不是,这个是轻木机身,内部结构设计得很结实,强度很高,可以应付高速飞行的要求。

网友:
漂亮,飞起一定爽

网友C:
这机不用油动,干嘛不买FMS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不用油动,干嘛不买FMS那个

泡沫机没什么意思,现在基本都不玩了,我们这里基本都是玩大点的轻木的或玻璃钢复合材料的电动飞机,和那些泡沫的不是一个品质。

网友:
引用 楼主:
泡沫机没什么意思,现在基本都不玩了,我们这里基本都是玩大点的轻木的或玻璃钢复合材料的电动飞机,和那 ...

还是有钱呀

网友(2018-09-26):
引用 楼主:
这架是40级油动P-51D,有人配过72的发动机,可以飞得很爽。我如果用电动的,在考虑用4130(5060),640KV ...

果用电动的,在考虑用4130(5060),640KV,6S上去,12x8~13x6.5,应该有6公斤的拉力。
---  噢噢  6公斤的拉力

网友(2021-06-12):
引用 楼主:
泡沫机没什么意思,现在基本都不玩了,我们这里基本都是玩大点的轻木的或玻璃钢复合材料的电动飞机,和那 ...

eps被淘汰  是一件很遗憾   很脑残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