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3D打印机建构开始了

楼主(2018-03-19):
这是一个漫长的3D打印机建构计划
之所以称为建构,是因为到现在也没决定选择哪种成熟的结构,边思考边研究吧。

先把成品件抄出实体模型才能进行下一步整体建构,抄的过程中还能发现成品件问题,该改的心里就有数

网友A:
模型做得漂亮,我都是随便摆摆样子,差不多就开始打印
既然自己做挤出机,就别拘泥于e3d的配件了。
我最近搞了一个近程挤出机,感觉还将就。结构比你这个也简单。挤出距离也算比较近,到喷嘴只有4~5mm左右。散热器是自己DIY的。试用了几天,浪费了1斤PLA,总体效果比远程的强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型做得漂亮,我都是随便摆摆样子,差不多就开始打印
既然自己做挤出机,就别拘泥于e3d ...

你太高看我了
我连3D打印机都没碰过,哪敢有设计挤出机的想法
所以就先买一个自己认为还可以的挤出机部分。
图中是E3D的Titan送料器,原装正品太贵。我买的是国内复刻版,到手后发现做的太差了,差到无法接受的程度,这才萌生自己设计挤出机的念头,
但是手里没有可用的打印机,有啥想法都是白费,无奈也只能用这个假Titan送料器,必须以它为基础设计结构,到能打印的程度,想法才可能变成现实

网友A:
只要打印机工作起来了,就是鸡生蛋,蛋生鸡了
不过,FDM的精度也就这样。做机械配件总是感觉差点意思(也许是我自己用的不对
期待你的大作

网友B:
厉害了   你这主要是享受过程吧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  可以做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打印机工作起来了,就是鸡生蛋,蛋生鸡了
不过,FDM的精度也就这样。做机械配件总是感觉差点 ...

绝对不是大作
因为我不可能搞什么创新的驱动结构,还是在成熟的方式中选择。

我现在比较关心这种FDM打印方式最小能打印多大齿距的齿轮,极限的最小齿距
当然,我清楚像Titan送料齿轮这种直径12mm模数0.5的想都不能,但是我非常想知道最小能打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   你这主要是享受过程吧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  可以做做

也不指望精度有多高,但要尽可能不降低精度。
过程当然是值得消耗时间的,甚至有意托长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绝对不是大作
因为我不可能搞什么创新的驱动结构,还是在成熟的方式中选择。

打了几个齿轮供你参考
下面一排15齿的齿轮是我打印的,分别是0.4m,0.5m,0.6m,0.7m
上面两个是做为对比的玩具齿轮。
其实还可以再小,估计0.2m的是可以打出样子的。但只能看看。
齿轮用pla打,精度还行,但强度不行,要断齿。所以0.6m的齿轮估计是难顶事的。

打印用的是我过年DIY的机器,挤出机是这个,我自己DIY的近程挤出机,0.2的喷头。xy轴的定位精度是0.1mm,z轴定位精度是0.02mm.挤出机是0.9度35步进电机4:1减速+直径11mm送料铜齿。打印速度是110mm/s,层高是0.16,0.2mm的喷嘴最高只能用这么高的层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了几个齿轮供你参考
下面一排15齿的齿轮是我打印的,分别是0.4m,0.5m,0.6m,0.7m
上面两个是做为对比 ...

好!多谢!辛苦了!
你那种直径的小齿轮能达到0.7m已超出我的期望,对我来说DIY实体打印机是非常值得的,

说实话,看完你的图片,心里是很痒的,很羡慕你打的人字齿
我现在的设计基本都要利用成品零件,比如直线轴承,只能用直线轴承滑块。
成品滑块需要铝板结构件和大量螺丝装配,运动部件质量肯定要大许多。等打印机能用了再改,重新设计轻量化的直线轴承座。

还有好多拿不定主意,比如XY光轴直径,不知道该用8mm还是10mm?
Z轴丝杆,滚珠丝杆在打印机应用中是否会比普通丝杆好?
丝杆直径如何选,直径12mm如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多谢!辛苦了!
你那种直径的小齿轮能达到0.7m已超出我的期望,对我来说DIY实体打印机是非常值得的 ...
哈哈,看了你制作音箱,我也是心痒难耐啊

无论远程,近程,以我目前的配置,都可以跑到步进电机的极速。我这个42步进电机,空载最多也就是500rpm的样子,用20齿的同步轮,最高也就是330mm/s的速度。我测试过280mm/s,只是能打印,但精度下降很多,实用价值不大,不如换大口径的喷头好。
为了提高精度,减轻负载,我加了2:1的减速,现在最多跑到150mm/s。一般打印我用120mm/s,速度和精度比我之前买的商品机高一些。一般商品机配置多为80mm/s左右。
提高速度对喷头是个考验,高速挤出时喷头精度会变得很差。所以,我建议你设计最大速度不要超过200mm/s。而定位精度和速度也是矛盾的,用一般的步进电机基本上不会比我这个机器性能高到哪儿去。高速步进电机或是伺服电机又有点得不偿失。
再说丝杆,只有Z轴会用丝杆。滚珠丝杆精度是高,但3D打印一般Z轴的打印精度不会超过0.05mm(表面没有光洁度可言),T型丝杆的精度也是足够的。因为Z轴只在一个方向受力,回差并不影响3D打印的精度。3D打印负载很小,没什么大的磨损,也不存在寿命问题(单Z轴的单边升降平台我觉得问题比较大)。所以,如果能买到直的T型丝杆,T型丝杆是够用的。但如果不差钱,上滚珠丝杆也没什么不好。8mm的T型丝杆都够用,你用什么样的滚珠丝杆都可以胜任啦。
光轴的话,我这个机器是500x500x500mm的尺寸,用8mm的光轴没有发现明显强度不够的问题。精度是个问题,我这机器光轴的直度,直线轴承和光轴的配合精度都不怎么样。但从打印的结果来看,还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如果你能买到品质过硬的8mm光轴,那不用犹豫,就用8mm的光轴吧。否则,买粗点的光轴精度相对要好些。但运动负载会比较大。
有人直接在CNC机床上加装3D打印喷头当3D打印机用。我感觉打印的效果没比我这个机器强。FDM目前就这种水平,你就算上C3精度的配件也得不到更好的效果。
在保证光轴丝杆的直度的情况下,我感觉可以有提升的点,1是定位精度,比如用0.9度的步进电机,加减速。XYZE精度越高越好。2是皮带,一般是用6mm的,如果用10mm的,负载能力会强一些。3是驱动,用高细分的驱动运动会平滑一些。4是平台/热床,高品质的平台/热床对打印影响很大,遇到翘边,变形之类的问题才是大问题。5是环境,恒温的封闭环境对打印有很大的帮助,尤其是大件。6装配是个大问题,制作一些装配工具可以提升装配的精度。7,XY轴的配件一致性要好一些,否则打印的圆不太圆会很不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打印机工作起来了,就是鸡生蛋,蛋生鸡了
不过,FDM的精度也就这样。做机械配件总是感觉差点 ...

FDM精度其实可以的,±0.1mm以内真的能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看了你制作音箱,我也是心痒难耐啊

无论远程,近程,以我目前的配置,都可以跑到步进电机 ...

对我来说这是精彩教程啊,果断收藏

楼主:
直接利用标准滑块简直受不了,体积超大,笨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看了你制作音箱,我也是心痒难耐啊

无论远程,近程,以我目前的配置,都可以跑到步进电机 ...

之前选定的结构是CoreXY,我感觉这个结构还不错,打算自己再稍改一下应该能满足。
这几天又觉得并不是太完美,无论怎么改,同步带太长是不会变的。按理说同步带弹性应该不是问题,但过长就不能忽略弹性,还有长期使用的自然松脱。
另一个问题是总听说UM2有速度优势,似乎是说CoreXY速度也不行?
想来想去,还是回到最初的思路,用UM2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看了你制作音箱,我也是心痒难耐啊

无论远程,近程,以我目前的配置,都可以跑到步进电机 ...

你的光轴滑套用的是哪种?觉得这种结构直线滑动和旋转同时存在,滚珠直线轴承肯定不行。
也不知道有没有粉末冶金哪种含油轴承
镶嵌石墨的滑套性能如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光轴滑套用的是哪种?觉得这种结构直线滑动和旋转同时存在,滚珠直线轴承肯定不行。
也不知道有没有 ...

我就是用的直线滚珠轴承将就的,等以后有机会再慢慢改。目前用着没有出问题。这个位置不怎么受力,只要配合精度够,耐用性应该不是问题。不用过于纠结,随便一个自润滑的黄铜直线轴承都够用了。

CoreXY也没有那么差,UM2也没有那么强。小尺寸下,这两种结构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差别。速度和精度没法兼得,结构影响只是一小部分,高速下,挤出和冷却是硬性限制,因为材料的流动性、粘性以及散热条件就是这样,很难突破。再就是步进电机本身的能力限制。我曾经设想过像喷墨打印机那种并行的喷嘴,一次可以打印几十个线条,这样就可以把打印速度提升几十倍。但相应的其它方面要改很多,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双喷头,一个大号的用于提升速度,一个小号的用于改进精度,两个配合使用,精度和速度都可以保证,只是软件要支持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用的直线滚珠轴承将就的,等以后有机会再慢慢改。目前用着没有出问题。这个位置不怎么受力,只要配 ...

此版块难得会回复的老司机

网友C:
我最近也在研究3D,准备自己做一台大的,打算用  最原始的XYZ三轴结构。X轴上安装X轴步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用的直线滚珠轴承将就的,等以后有机会再慢慢改。目前用着没有出问题。这个位置不怎么受力,只要配 ...

如果轴承与光轴配合非常好,转动就会很困难,配合不好就勉强可以用,只是旋转时滚珠不会滚动变成摩擦方式。

看到现在有种满天星直线轴承,说是径向轴向都可运动,特别适合UM2结构打印机。

我就想不明白了,转动肯定是没问题,轴向直线运动是怎么实现的?,看图片保持架有很大轴向活动范围,在这个范围内滚珠是滚动的,可超出保持架移动范围时,滚珠难道会原地转动?不可能吧,实现不了滚珠原地转动那一定是摩擦状态。越想越迷糊,除非亲手拆一个研究研究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reXY也没有那么差,UM2也没有那么强。小尺寸下,这两种结构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

我还是觉得UM2比CoreXY合理得多,CoreXY目的是简化结构,简化不可能不牺牲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也在研究3D,准备自己做一台大的,打算用  最原始的XYZ三轴结构。X轴上安装X轴步进电机,

这样的话Y轴电机的负担较重,要承受X轴电机和相应固定、传动机构的重量,惯性会增大,增加Y轴电机的启动、制动负担。而且X轴和Y轴负载不一致,打印速度不能太高吧
MakerBot就是这种结构,据说速度慢到让人抓狂,我也不知道,只是听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光轴滑套用的是哪种?觉得这种结构直线滑动和旋转同时存在,滚珠直线轴承肯定不行。
也不知道有没有 ...

镶嵌石墨的滑动轴套综合性能优于滚珠直线轴承,寿命长精度高,承载能力大,价格也高,猫宝上有卖的,选购时要和光轴选好公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利用标准滑块简直受不了,体积超大,笨重

你可以参考这些商品机都不用滑块的,都是塑料打印件,重量大幅降低。光轴横向排列,感觉不如纵向排列结构紧凑重量低,受力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轴承与光轴配合非常好,转动就会很困难,配合不好就勉强可以用,只是旋转时滚珠不会滚动变成摩擦方式 ...

你真是要精益求精啊。3D打印用了同步皮带做传动就注定了其精度在0.05mm这个级别。除非你考虑用全闭环系统,搞个直线光栅?当然,图个心理上的安慰又另当别论或者你考虑不用皮带,XYZ全用大导程的滚珠丝杆?
其实DIY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敌人就是配件的品质。随便哪个环节的配件品质不好就打破了你精心准备的一切了。我觉得与其在个别环节上花很多工夫,不如想办法在整体上提高。

我最近都打算重新做一台全打印的小型CoreXY结构3D打印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真是要精益求精啊。3D打印用了同步皮带做传动就注定了其精度在0.05mm这个级别。除非你考虑用全闭环系统 ...

用导程大些的滚珠丝杆做XY轴直驱早就想过了,只是没跟你说,怕你说我太过分
像打印机哪种光栅也思考了好长时间,最后觉得太复杂怕半途而废就放弃了。
玩吗,期望是无限的,想到的如果能实现就会朝那个方向走,无所谓是否重要,即使仅理论上有性能提高而实际体现不出来也愿意做。毕竟自己做只是玩,不是为商业化,复杂性、性价比一般不会太在意,只要业余时间有事做玩的开心。如果像工作似的把预期目标定的很明确,综合考虑性价比并力求做到最优化,那这个打印机结构就可能会很简单,只是这样会很快完成,完成后就没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真是要精益求精啊。3D打印用了同步皮带做传动就注定了其精度在0.05mm这个级别。除非你考虑用全闭环系统 ...

所以现在我决定用你的结构,但是要增加四根专用同步杆,四周的XY光轴只做滑动不旋转。十字轴也打算都用双轴,心里感觉会稳定很多,可是UM2这种两侧同步驱动并没有扭矩产生,双轴似乎没啥正面作用,又增加重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现在我决定用你的结构,但是要增加四根专用同步杆,四周的XY光轴只做滑动不旋转。十字轴也打算都用双 ...

那我不建议你十字轴搞双光轴,你要觉得光轴精度不行,用直线导轨都行。这样转动的轴可以用细一点的,比如4mm的。比较不占空间。双光轴没什么价值。xyz可以都搞直线导轨。其它的再纠结感觉也没什么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不建议你十字轴搞双光轴,你要觉得光轴精度不行,用直线导轨都行。这样转动的轴可以用细一点的,比如 ...

直线导轨当然最理想了,还能抵抗一定的扭矩,问题是直线导轨对底台要求太高,导轨止动螺丝有扭矩要求要用扭矩扳手,用2020铝型材承载直线导轨,我是没能力让它发挥应有的精度了,还不如直接用10mm光轴来得容易,只做XY滑动,直线度要求也不高。传递扭矩的同步轴对直线度要求更低,选4~5mm的光轴应该没任何问题。

现在头痛的是设计送料机构,没经验。
成品的怎么看都不理想,买个复刻的泰坦发现阻力非常大,用手拨要费相当大的力气,还有周期卡顿现象,抄板能抄到这种程度实在难以理解

楼主:
难怪拨不动,看看齿轮吧

这齿形,我不认识这种齿形
电机侧的金属齿轮是渐开线齿形,塑料齿就反过来了,真是完美互补无缝隙吻合,这叫咬合而不是啮合,咬的死死的别想转了

去E3D官网看了,E3D原装齿轮没问题,都是渐开线齿形

楼主:
我知道没几个像我这么变态还用放大镜检查齿形的,问题是转不动,把螺丝都松开也是转不动,要用非常大的力气拨齿轮才一卡一顿的勉强转,上图是经过1小时大力磨合后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 光轴横向排列,感觉不如纵向排列结构紧凑重量低,受力小。

是的,把效果图中外侧光轴移到电机下变成纵向排列,力学上看着更合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怪拨不动,看看齿轮吧

这齿形,我不认识这种齿形

这齿形,显然是随便搞了个内齿轮当注塑模具生产出来的吧?我说用直线导轨,纯粹是因为TAOBAO上的小尺寸的光轴精度不好,都不直..
十字结构的两根轴刚好在XY方向上都可以抵消扭矩,所以既用不到直线导轨来抵抗扭矩,也用不着双光轴来抵抗。

楼主:
没意思了,
我这个思路已经有人做了,而且似乎做的很早,除了步进驱动方式不同外,结构几乎一样
也不知道这是哪位大侠的作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意思了,
我这个思路已经有人做了,而且似乎做的很早,除了步进驱动方式不同外,结构几乎一样
...

直线导轨+转动光轴的机器我之前都见到过好几台,现在就差你这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线导轨+转动光轴的机器我之前都见到过好几台,现在就差你这台了

以前也没研究过这东西,见识太少。
我有时感觉自己思路像是错了,摆在面前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母鸡,那么第一台如何认真设计似乎都没用,许多配件都要将就用,还有考虑不到的地方、没经过实践而认识错误的地方,这些综合在一起,第一台不太可能理想。

也在思考你之前说过的话,PLA,ABS原本就难以打印出高精度的东西,以至于我现在都不太纠结光轴不直的问题了
说不准什么时候我会深刻理解并非常认同你说的这句话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Y轴电机的负担较重,要承受X轴电机和相应固定、传动机构的重量,惯性会增大,增加Y轴电机的启动 ...

做结实点, 你看我做的那个 1400*1000激光切割机,,我感觉做出来X轴重量不会有我那个那么大,我那个机器,150MM/S速度切 都没问题,当然 打印机我只需要50MM/s速度就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以前也没研究过这东西,见识太少。
我有时感觉自己思路像是错了,摆在面前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母 ...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样的,这样的机构,精度绝对有保证。 就是速度  上还需要考究。但是参考我的激光,50速度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也没研究过这东西,见识太少。
我有时感觉自己思路像是错了,摆在面前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母 ...

很希望是我的认识是错误的。按理说更高精度的配件,更好的设计肯定是能打印出品质更好的东西的。但能好到什么程度就不得而知了。我现在那台,打印鸟笼模型,以不同的切片模式打印出来的东西效果有明显区别。明显是因为定位精度不够(回头可以试下用0.9度的步进电机,之前买了一堆放那儿在吃灰)。但定位精度再提升,速度就要让人抓狂了。昨天我打印了个镂空的猫摆件,80mm高的样子,打印了8个多小时。这还是缩小到60%的尺寸打的。
不过塑料的高精度加工是门挺有深度的学问。至少我不认为FDM这种打印方式可以达到很高的精度。
你赶快把机器搞出来,让我观摩学习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样的,这样的机构,精度绝对有保证。 就是速度  上还需要考究。但是参考我的激 ...

机器很漂亮,感觉很结实的样子。请问这机器能达到什么样的精度?我自己搞的机器,打印10x10x10的测试方块,XYZ的误差都在+0.05mm左右的样子。但打印孔就问题比较大了,5mm的孔打印出来基本上只有4.7mm左右。
另外,用不同的切片软件,精度也有很大的区别。Cura似乎对材料收缩处理的好些,打印PLA时,不论工件大小,精度都在+0.1mm左右。Simplify3D打印小件的精度比较高,大件误差会变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很漂亮,感觉很结实的样子。请问这机器能达到什么样的精度?我自己搞的机器,打印10x10x10的测试方块 ...

圆孔确实没办法。。XY 有0.1 我就满意了,,圆孔 只能打印后测试,比如画10MM 的孔如果实际打印出来 9.7 MM 那就稍微调大尺寸,比如10.25的样子再打,打印到合适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结实点, 你看我做的那个 1400*1000激光切割机,,我感觉做出来X轴重量不会有我那个那么大,我那个机器 ...

觉得你们做的打印机普遍空间利用率非常高
我是做不到了,成品轴承座都傻大,相互干涉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觉得你们做的打印机普遍空间利用率非常高
我是做不到了,成品轴承座都傻大,相互干涉

打印机轴承座,我打算用3D打印 ,强度应该没问题。

你这个 结构 我觉得做小点可以,如果太大,我感觉XY  刚性不够,可能会有一些细微的震动,虽然看不出来,但是打印到零件上面还是有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印机轴承座,我打算用3D打印 ,强度应该没问题。

你这个 结构 我觉得做小点可以,如果太大,我感觉X ...

你们都有母鸡可以鸡生蛋蛋孵鸡,只要有想法就行,我就只能选成品件,如何不满意都没办法,直到有老母鸡后才能改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们都有母鸡可以鸡生蛋蛋孵鸡,只要有想法就行,我就只能选成品件,如何不满意都没办法,直到有老母鸡后 ...

先买一台便宜的母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们都有母鸡可以鸡生蛋蛋孵鸡,只要有想法就行,我就只能选成品件,如何不满意都没办法,直到有老母鸡后 ...

可以借鸡下蛋啊,上TB找3D打印服务的店,代打印一些配件。只要能开始打印了,你就可以进入正向循环了。
但实际上3D打印的配件总是令人不太满意,尤其是我这种机械小白,完全不懂设计,瞎折腾,最近都打废了几斤PLA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买一台便宜的母鸡。

现在只有并联臂便宜,不过我比较反感并联臂,除了动作看着挺有科技感。本来非常简单的动作非要为了简化结构而依赖复杂的运算实现,这种方式效果不会好。原来确实打算买台廉价的并联臂,只是觉得以后没地方处理就放弃这种想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借鸡下蛋啊,上TB找3D打印服务的店,代打印一些配件。只要能开始打印了,你就可以进入正向循环了。
...

借鸡下蛋哪有自己的鸡下的好

完全不一样,自己打印可以多次随时修正偏差,直至满意为止。
找别人打,什么形状如何收缩、如何变形这些没法了解,做模型都不知如何是好。

不觉得你像机械小白,你的打印机很让人羡慕,空间利用率很高。只是你的设计风格挺有意思,简单粗暴棱角分明方方正正,外形基本不做美化,注重实用。

你是不是该研究研究把打废的PLA如何再变成丝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借鸡下蛋哪有自己的鸡下的好
这下让你说对了,废料我都收起来了,每次打印的底板、支撑之类的也不老少,扔掉有点不划算。看有没有本事再给还原,暂时没有好的想法,不知道怎么搞挤出成型。一时半会儿是搞不定的。另外,我不是不想美化这机器。实在能力和材料有限,我这附近连个铝板加工的都找不到。我原本是想搞个全封闭的恒温打印环境的,但PLA打印材料不耐高温。想用ABS打印零件,但ABS不好掌控,没有恒温环境大件打不好,又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
不管如何将就,你只要让你的机器能打印出第一个零件,后面就可以逐渐改进了。我看网上最早的3D打印机就是木头+扎线带一捆就开打了...你不是正好有加工条件,先弄些木头零件也能顶大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下让你说对了,废料我都收起来了,每次打印的底板、支撑之类的也不老少,扔掉有点不划算。看有没有本事再 ...

不错,不错。

网友A:
造型漂亮
电机用多了吧?一个轴用两个电机?控制板都不好找啊,难道你要自己做控制板?
除非你要求Z轴高速运动, 否则Z轴电机基本上没负载的。独立的双z轴倒是有,可以用来做调平。
说到调平,打印床的调平机构要有,否则打印起来很恼火。
还有,搞成封闭恒温结构吧,开放结构打ABS超过5mm厚就要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造型漂亮
电机用多了吧?一个轴用两个电机?控制板都不好找啊,难道你要自己做控制板?
除非你要 ...

所有轴双驱加同步带避免丢步

反正现在是虚拟原件用多少个电机都不花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造型漂亮
电机用多了吧?一个轴用两个电机?控制板都不好找啊,难道你要自己做控制板?
除非你要 ...

实际制作Z轴同步带这样挂就可以吧,张力轮位置根据成品闭环同步带长度确定

楼主:
调平机构手动

网友A:
你加油
另外,请教一下,solidworks同步轮和同步皮带怎么玩?我只在toolbox里看到过mxl的同步轮,没有2gt的。同步皮带更是没有。零件的配合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加油
另外,请教一下,solidworks同步轮和同步皮带怎么玩?我只在toolbox里看到过mxl的同步轮, ...

你想玩动力传动?
我还真不熟悉SolidWorks动力传动怎么玩。你能找到同步轮,那么它的参数比如带节距、带宽、凹槽数、直径、轴径、总长度等都应该是可编辑的,至于同步带,我也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2018-09-04):
入坑前观摩,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