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桨和速度的问题

楼主(2018-03-19):
如果用同样的桨和飞机,是不是电机转速越高并推力越大,飞行速度越快?

网友:
你是不是要问电机kv值越高推力越大,飞行速度越快?

楼主:
不是
我想问的是任何不同的电机,装同样的桨,推力越大,飞行速度越快
跟空载转速(kv)没有关系

网友:
当然推力越大,飞行速度越快了。但是条件是电调要跟上。

网友:
楼主是来逗乐子的吗?先不说推力先说转速,油门是不是控制电机转速的?当然油门推得越高电机转速就越快,飞机飞得就快

楼主:
额.......
我想问的是不同电机的情况
比如2306 2750kv电机 4s 装6040浆是不是比2204 2300kv电机 4s装6040浆同油门的情况下推力更大飞行速度跟快?

网友A:
你是不是想问,同样的车,同样的货,一个小牛,一个大牛,哪个速度快?还是牛一样大,一个腿短,一个腿长,哪个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想问,同样的车,同样的货,一个小牛,一个大牛,哪个速度快?还是牛一样大,一个腿短,一个腿长, ...

小牛大牛???没看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