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主轴生锈。

楼主(2018-03-19):
我的700l电机主轴为什么绣的这么厉害,同样一个品牌的电机550l的电机却什么事都没有,怎么回事啊 求解答。谢谢

网友A:
电机背面贴个透明胶带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背面贴个透明胶带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700主轴顶端的位置看着感觉是差个什么样的,550l的顶端那个圈好像是个不锈钢样的圈,永远不会生锈似的

网友B:
我要说这个锈成啥样都不影响飞你信吗

网友C:
可能这里曾经不小心弄到水,而你又没及时擦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要说这个锈成啥样都不影响飞你信吗

我信 就是看着闹心 我有完美主义思想,不过真的要问问这生锈有事吗?哈哈,其他地方也有生锈,舵机连杆螺丝什么的。有没有必要除下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这里曾经不小心弄到水,而你又没及时擦干

是的 不小心把水洒到上面了,还进到那个洞里面去了。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 不小心把水洒到上面了,还进到那个洞里面去了。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啊

对使用没任何影响

网友D:
如果看着不爽 就拿油擦擦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使用没任何影响

那就放心了,其他地方也有生锈会不会影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看着不爽 就拿油擦擦就好

用什么油擦一下啊 家里只有wd40,其他的好像没有

网友E:
一个字,潮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什么油擦一下啊 家里只有wd40,其他的好像没有

先用WD40 喷在棉签上擦下 里面也要擦 然后在用轴承油擦擦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字,潮

没有合适的口袋可以装下这么大的机机,只能随环境变化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用WD40 喷在棉签上擦下 里面也要擦 然后在用轴承油擦擦就好了

好的 知道了 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合适的口袋可以装下这么大的机机,只能随环境变化啦

有啊  我的700 就是拿700的包装这放家的毕竟不长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