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是什么机型?

楼主(2018-03-19):
图片可能不太清楚,大家帮帮忙,看看是啥。我在模拟器上也看见了,这两个是不是一个机型?
打印出来的机型倒是能装上,不过没显示舵机电池的安装位置,而且不知道重心,请大家帮忙

网友A:
像飞猫~
舵机安装位置没人规定,不存在“死”规矩;
重心最佳位置常规布局都大同小异,宁前勿后,别人点的位置,自己拿来也未必上手就能飞稳,理解了各中原委,也就不用问别人重心在哪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飞猫~
舵机安装位置没人规定,不存在“死”规矩;
重心最佳位置常规布局都大同小异,宁前勿后,别人点的 ...

网友B:
外形漂亮,有修改,关键是升降的舵机、方向舵安装都有难度啊。两侧方向舵要保持同步,升降舵用连杆好像不行哦,只能把舵机放尾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形漂亮,有修改,关键是升降的舵机、方向舵安装都有难度啊。两侧方向舵要保持同步,升降舵用连杆好像不行 ...

混控的话舵机可能可以放在竖尾处吗

网友C:
这个飞机,就是飞猫本猫了

我觉得方向舵可以不开,升降舵切成矩形,这样就可以用连杆操纵了,而不用把舵机放尾翼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飞机,就是飞猫本猫了

我觉得方向舵可以不开,升降舵切成矩形,这样就可以用连杆操纵了,而 ...

谢谢,我准备用纸板切一个小的模型研究下

网友B:
像“傻乎乎的猫”说的,不开方向算了,就升降和副翼就能飞了,如果动力够还可以飞出许多动作来了。

网友:
正如猫老板说的,飞猫,买过猫老板的飞猫,很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傻乎乎的猫”说的,不开方向算了,就升降和副翼就能飞了,如果动力够还可以飞出许多动作来了。

请问如果我只开副翼,利用两个舵机采用混控可以吗?我不是太懂,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飞机,就是飞猫本猫了

我觉得方向舵可以不开,升降舵切成矩形,这样就可以用连杆操纵了,而 ...

我没太懂您说的升降用连杆,您的意思是用三个舵机控制是吗?请问如果我只开副翼,利用两个舵机采用混控可以吗?我不是太懂,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没太懂您说的升降用连杆,您的意思是用三个舵机控制是吗?请问如果我只开副翼,利用两个舵机采用混控可 ...

就是三个舵机,升降舵机装在一侧尾撑内侧翼下,通过一根钢丝连接升降舵,钢丝中间用细吸管或者棉签杆当套管就行了。为了平衡重量,机身设备放相反的一侧。

这个飞机用副翼混控不行的,因为有水平尾翼。

还有一个思路是垂直尾翼改一下,向内倾斜至顶部连接,形成倒V尾,用两个舵机V尾混控,一共用四个舵机,这样舵机的安装就对称了。

网友:
偷懒的话,升降舵舵机可以放在水平安定面上,
不要什么副翼混控啦,Y线连上拉倒。
至于猫总说的V尾,算啦,别折磨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三个舵机,升降舵机装在一侧尾撑内侧翼下,通过一根钢丝连接升降舵,钢丝中间用细吸管或者棉签杆当套 ...

谢谢,我慢慢消化消化

楼主:
谢谢您,我慢慢合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三个舵机,升降舵机装在一侧尾撑内侧翼下,通过一根钢丝连接升降舵,钢丝中间用细吸管或者棉签杆当套 ...

哈哈,我居然关注了您家的淘宝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哈,我居然关注了您家的淘宝店

升降副翼混控适合三角翼机型,即两个舵面在尾部,才可能有升降的舵效,这种机型的副翼离重心不远,混控后副翼有舵效,但升降没有舵效,无法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升降副翼混控适合三角翼机型,即两个舵面在尾部,才可能有升降的舵效,这种机型的副翼离重心不远,混控后 ...

谢谢。总之就是改成上面猫前辈说的v尾混控也不可以是吧。那我就老老实实的搞三个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