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450尾巴震动问题

楼主(2018-03-19):
不带旋翼头和尾桨夹震动一百多,带尾桨四千多,尾桨是带桨夹做的动平衡,两边都是称过重量的,尾轴的轴承是刚换的新的,皮带也是新的,一边贴胶带一边测震动值,都把震动值降不低。炸鸡之前测带尾桨的震动值一直都在500左右,炸鸡后该换的都换了就是不见震动值降低,所以求教有没有遇见过这种情况的模友,烦告知一下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A:
尾中联和尾轴换了没?尾轴的轴承有没有粘死在尾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中联和尾轴换了没?尾轴的轴承有没有粘死在尾波上

都换了的,轴承也上了胶的

网友B:
先确认下尾中联有没有弯,再排查共振问题,依次把垂尾,尾撑拆掉,看震动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确认下尾中联有没有弯,再排查共振问题,依次把垂尾,尾撑拆掉,看震动值

尾桨夹和中联都是换的新的,不带桨夹一百多,带桨夹两百多,带尾桨就三四千。咋贴胶带都不行,告了两个晚上了

网友C:
我都4000多了。。照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4000多了。。照飞。

你牛,我前天就是震动值三千多飞的,结果电机轴承废了

网友:
看下大小槳動靜平衡如何。上到三四千震動值,好容易會出現跳舵了。

网友D:
重新装机,高转的地方挨住排查,装上哪个东西振动值猛增了,那这个东西就肯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新装机,高转的地方挨住排查,装上哪个东西振动值猛增了,那这个东西就肯定有问题。

不装尾桨,带尾桨夹300多,装了尾桨就4000多,还是悬停油门测的值。最后换了一套尾桨夹和中联,再带桨测就只有一千多了,今晚再试

网友:
我也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E:
你用的什么尾管,我把碳尾管换成铝尾管震动就下降了一千多,碳管对于震动有放大作用,尤其是尾部震动

当然,换尾管解决不了震动根源的问题,只是提供一个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的什么尾管,我把碳尾管换成铝尾管震动就下降了一千多,碳管对于震动有放大作用,尤其是尾部震动

当 ...

就是用的铝的,不带大桨2000左右,带大桨悬停1500左右,纳闷儿了,将就飞吧,反正都是要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