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有好多朋友用308 听说有过冲嫌疑。pl8还是选用308好一点各位大神

楼主(2018-03-19):
身边有好多朋友用308 听说有过冲嫌疑。pl8还是选用308好一点各位大神

网友:
没必要纠结那一点点      PL8是单路       308双路

网友:
两台pl8组双路最好用。不差钱的就这样弄

网友A:
对于严谨的人,我挑剔一下:充和冲是二码事,去找本字典查一下!

网友:
只买贵的不买所谓对的

网友B:
可以明确的告诉你 308好    最主要的是售后  PL8 你要修  等个 2 个月是正常的   多则半年  308会在15-20天左右   不然我也不会卖那么多的308啊

网友:
收308~~~,新的买不起,最好带电源

网友:
308吧。。不懂所谓过冲什么概念。。普通电池经常设到4.35来用。。

网友C:
我遇到过,4010单路并充板充两块logo600用的3300电池,一直是作为一组用的,内阻和充当次数相当,结果一块充到4.3,一块充到3.95,不过就发生一次,绝大多数情况下还好。PL8没遇到过,不过PL8用的也少。双路挺爽,保险起见单块充比较好。

网友:
我在用308  从来没见过充到4.2以上的!没发现会过充!

网友:
不磕不碰,不超高电流,一般都不容易坏,谁买东西是为了坏啊,主机pl8或pl6,再弄个艾斯特620备用。

网友:
应该是平衡延长插座氧化或者线接触不良导致的过冲,群众的没那么煞笔,要是有这么大的问题可能卖出这么多?308的口碑貌似不差吧?

网友D:
这东西一直争论不休,其实这2个充电器各有利弊,说Pl8维修成问题的,可以统计一下Pl8坏过多少,还有就是怎么用的。308优点是双路充,每路一块电池,这个比较好。Pl8并充也不差到哪儿。当然我现在是双Pl8,每路也只充一块。其实选自己看着顺眼的就行。
308新的和Pl8价一样,二手价Pl8大概700到800,308大概1100到12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一直争论不休,其实这2个充电器各有利弊,说Pl8维修成问题的,可以统计一下Pl8坏过多少,还有就是怎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过,4010单路并充板充两块logo600用的3300电池,一直是作为一组用的,内阻和充当次数相当,结果一块 ...

两个308充了近千次了也只遇到一次不平衡,后来发现一块电池的平衡头氧化了

网友(2018-05-22):
引用 网友B:
可以明确的告诉你 308好    最主要的是售后  PL8 你要修  等个 2 个月是正常的   多则半年  308会在15-20天 ...

说的很对

网友:
便宜充电器都有充电截止电压设定,308不会没有,不过平衡算法造成单片过冲有可能。

网友:
必须308啊,别的不说,光售后就碾压

网友E:
我所知道的过充都是因为使用了并充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所知道的过充都是因为使用了并充板。

我也想这么说

网友F:
一直使用并信赖PL6和PL8,用了6年从来没撂挑子。308纯粹是因为国产,售后方便。论性能,大家有兴趣可以对比测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一直使用并信赖PL6和PL8,用了6年从来没撂挑子。308纯粹是因为国产,售后方便。论性能,大家有兴趣可以对比 ...

我这里坏了好几个PL6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一直争论不休,其实这2个充电器各有利弊,说Pl8维修成问题的,可以统计一下Pl8坏过多少,还有就是怎 ...

pl8不知道,但pl6还是比较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这里坏了好几个PL6了

坏充电器的朋友里面大部分因为电源或者操作不妥当导致的,不知道有几个人仔细看过官方说明书?

网友(2018-07-10):
308好,不用并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严谨的人,我挑剔一下:充和冲是二码事,去找本字典查一下!

徐老师还是严谨啊,以前常在《航空模型》上看您的文章,后来越来越没了,不知道您最近如何